[硬件] 我这电脑还有升级必要吗?听歌用的电脑

楼主(2021-07-08):
听歌用的电脑

网友A:
蛮好的电脑啊   够用就可以  我现在也用的4代U

网友:
只是听歌的话,奔三就足够了,要不我跟你换一台

网友:
降级还差不多,同意楼上的,我也想换

网友:
设备名称        办公
处理器        Intel(R) Core(TM) i5-2500 CPU @ 3.30GHz   3.30 GHz
机带 RAM        8.00 GB
设备 ID        00247E30-EB62-459F-A1D8-1C66C02B2E12
产品 ID        00329-00000-00003-AA249
系统类型        64 位操作系统, 基于 x64 的处理器
笔和触控        没有可用于此显示器的笔或触控输入
这是我正办公室电脑。

网友:
有必要,可以装一张创新AE-5 Plus提升下音质

网友:
拉倒吧 明明的露富贴

网友:
现在在用G41,E8400

网友:
听歌最好还是搞一个外置声卡,什么创新都是浮云,用过几张,最后都扔了。
不能说创新的音质不好,但是它并不是因为音质价格才贵,没有扩展槽,也就那样。
而扩展槽,价格一套下来应该比声卡更贵,关键是还不知拿来怎么样,不是这专业呀。

网友:
还在用G41,2G内存的路过。

网友:
目前在用的。

网友:
电脑我的也差不多,但是想音质好,把重点放在音箱吧,不同的箱体或者喇叭,分频高低,音质都不同。

网友:
升吧
有了这念头早晚要升的
整个至强e3 直接升到顶 还能再飞几年

网友:
整体配置比较均衡,不需要升级。

网友:
听歌一直想搞个树莓派,可惜自己英文不行担心搞不妥当,一直没有下手。

网友:
电脑装个播放器要啥配置,单核就够了。关键是音箱,同轴,声卡。当然高品质母带+CD更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蛮好的电脑啊   够用就可以  我现在也用的4代U

我也是4代u

网友:
卸了鲁大师,速度还能再快一倍

网友:
卖掉显卡换个声卡,卖掉固态盘换个机械的,搞一块好电源

网友:
必须升级啊,他们都不懂!

cpu越强,声音越纯净透彻;换个3070显卡,gpu同样能对音乐强化,声音细节表现更丰富;增加内存和硬盘,低音会更浑厚震撼!当然你还需要一个厚实的机箱,原因请参考好的木质音箱!
还有,intel的平台音色要清冷一点,AMD平台则更有火热感!但现在这些平台放出的音乐都有些机械味;如果能找到古老的cyrix平台,次一点的也要来个赛扬300A或k6-2,搭配一张创新的isa声卡,那你有福啦,这才是电脑音乐的巅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