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表] 给我的爱德万R6441A万用表加个外置触摸屏

楼主(2021-07-08):
用的,陶晶驰X5系列串口屏,R232通讯主动解析,基本功能都可以在触摸屏上操作了,并可以显示数据变化曲线

楼主:
触摸屏刷机文件,适合陶晶驰X5系列,分辨率800X480的5寸或7寸触摸屏
手头头屏的,可以刷了玩玩,仅供学习讨论。非正式版

网友A:
屏比我的6441还贵!当初6441入手才13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比我的6441还贵!当初6441入手才130

现在触摸屏是涨价太厉害了
触摸屏的刷机文件,适合陶晶驰的X5系列,800X480分辨率,5寸手头有屏的可以刷了玩玩,仅供学习讨论,非正式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触摸屏是涨价太厉害了
触摸屏的刷机文件,适合陶晶驰的X5系列,800X480分辨率,5寸手头有屏的可以刷 ...

有套件么?
可以用在其它拥有R232通讯仪表上吗?

网友C:
当年我也玩过,给数传万用表做个外屏,可以直接画曲线了。讲解部分源码和实现过程: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25116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套件么?
可以用在其它拥有R232通讯仪表上吗?

理论上有串口通讯的表都可以,只要有通讯协议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年我也玩过,给数传万用表做个外屏,可以直接画曲线了。讲解部分源码和实现过程:
http://bbs.mydigit.cn ...

我们只是地方太小,仪器设备都放架子上,只是为了便于观测数据与操作,后期增加数据记录与回放,屏可很方便的把数据记录到TF卡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触摸屏是涨价太厉害了
触摸屏的刷机文件,适合陶晶驰的X5系列,800X480分辨率,5寸手头有屏的可以刷 ...

触摸屏很贵了吗,我前两年修导航时几块到十几块,现在什么行情了?

网友D:
楼主,我的6441在自动直流档一直哒哒响,类似继电器不断吸合断开那种响,表笔短接或测量时却没这个响声,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的6441在自动直流档一直哒哒响,类似继电器不断吸合断开那种响,表笔短接或测量时却没这个响声,能 ...

这很正常,自动量程以最小量程来取样,最小量程又是毫伏档,表笔空着,感应电压不断变化,所以量程切换一直在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很正常,自动量程以最小量程来取样,最小量程又是毫伏档,表笔空着,感应电压不断变化,所以量程切换一 ...

多谢指教 我一直以为是故障

网友(2022-06-12):
这个厉害 十分牛B

网友(2023-02-09):
楼主研究过这个表可以修改型号吗?
我的R6441B
不知道怎么搞的,整成了R6441C

网友:
先赞一个,看起来高大上

网友(2024-05-23):
请教一下 6441日本表使用中精度,速度温漂怎么样?请简单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很正常,自动量程以最小量程来取样,最小量程又是毫伏档,表笔空着,感应电压不断变化,所以量程切换一 ...

我有台6441D,以前正常,闲置很久了,使用时直流电压档(低压档部分),底数一直在增大跳变到满量程,是电路板漏电还是电容漏电导致?其它档位是正常

网友:
我这个菜鸟就不玩触摸屏了。有机会买个台表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