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万用宝在狭窄地方好用,改装橱柜省力省钱

楼主(2021-07-08):
因为要把消毒碗柜换成洗碗机,原来橱柜安装消毒碗柜的位置没有预留进水/排水,只能打孔拉延长管线,打了六个孔,跨越了四个橱柜分隔区,走了差不多四米的管子。
厂家安装帮开孔的话要收费,省下来的钱抵一个万用宝了。
这个大有的万用宝不错,中间还切了好几颗螺丝钉。只是长时间工作锂电池会过热保护,得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网友A:
能用来掏砖墙吗

网友B:
洗碗机的进排水管都挺细的,用不了开这么大孔,用电钻加开孔器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来掏砖墙吗

红砖和气泡砖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用来掏砖墙吗

你考虑过女主播没?

网友:
大有可惜没20V的万用宝,不过可以买个转接头,就能把角磨机改万用宝了,好像才几十元,平时很少用的可以这么改。

网友C:
万用宝的震,不是很好把握

网友D:
有手枪钻的买一个圆形开孔器就可以完美解决,没有的买一把,锂电螺丝批总比万用宝实用吧,没有时看别人介绍万用宝怎么怎么好用,买来也就那样,一点也不好用,期待太高实际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E:
为用而用也算是实现了一定的价值,像我这样买来一次还没用得上的才是浪费。确实有很多活并不一定非得用万用宝来干,但愿等哪一天非它莫属的机会到来吧,百儿八十块钱的工具关键时候用上一次也算回本了。

网友B:
另外切面最好保护一下,封边条、铝箔胶带、甚至透明胶带都可以,否则万一漏水,水会从切面渗入板材内部,即使不漏水,切面不保护板材也更容易受潮

网友:
木板的切起来容易的很,要是大理石的就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洗碗机的进排水管都挺细的,用不了开这么大孔,用电钻加开孔器效率更高

的确孔开大了。我是按照安装说明上写的100x80来开的。不过也无所谓。
那个位置刚好是柜体长螺丝钉固定位置,所以每一个孔都要去切断螺丝钉,有点费劲,否则木板开孔简直太轻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切面最好保护一下,封边条、铝箔胶带、甚至透明胶带都可以,否则万一漏水,水会从切面渗入板材内部,即 ...

是打算封起来,不过还没有动手,在考虑什么方案比较合适,不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手枪钻的买一个圆形开孔器就可以完美解决,没有的买一把,锂电螺丝批总比万用宝实用吧,没有时看别人介绍 ...

电钻有大小两个,锂电角磨机也有,工具控嘛,之前一直想入个万用宝玩玩,一直没找到借口,这次总算找到理由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宝的震,不是很好把握

万用宝震动的确很厉害,切木板的时候觉得还可以接受,双手可以感觉到锯片切入木头的快感。
到了切螺丝钉的时候就震惨了,一时间震得感觉双手都不是自己的,麻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用而用也算是实现了一定的价值,像我这样买来一次还没用得上的才是浪费。确实有很多活并不一定非得用万用 ...

想办法找点什么活儿用用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有大小两个,锂电角磨机也有,工具控嘛,之前一直想入个万用宝玩玩,一直没找到借口,这次总算找到理 ...

就是为了买东西找借口。

网友:
终于找到借口买了

网友:
其实可以直接上开孔器,打孔排水管也挺好的,我是走的顶,就是台板下面!不影响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