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日立工机14.4伏脉冲电批拆解 冲击声音只有68分贝(HITACHI WM14DBL)

楼主(2021-07-08):
这款电批是日立首创的脉冲电批,冲击声音只有68分贝,这机功能强大,有自停,有打击,有扭调!波箱也和别的有一点点区别,做工非常不错,声音超赞!!

网友:
总觉得日立以前的机器设计得是真丑

网友A:
看看绕组的铜线都这么粗,做工真的好;某宝上几十元的电动扳手都是铜包铝的线材,质量不好。

网友:
最后图手上有只蚊子?

网友B:
何为脉冲电批?

楼主:
波箱内部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何为脉冲电批?

正转一圈反转半圈从而达到降噪

楼主:
网上找的脉冲批的资料

网友:
如果转子在不停的正反转切换,就有点类似电动牙刷振动

难怪转子看起来很细

如果有工作视频就好了

网友C:
声音小的还得油压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声音小的还得油压批吧

油压的也不小,要想静音只能上电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绕组的铜线都这么粗,做工真的好;某宝上几十元的电动扳手都是铜包铝的线材,质量不好。 ...

都是?你拆两款看看呢  现在无刷电机那点铜不值得去节省  因为性能影响太大了

网友D:
日立的无刷电批是不是驱动板很容易坏,几年前曾经买过几把不包好坏的基本都是驱动板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日立的无刷电批是不是驱动板很容易坏,几年前曾经买过几把不包好坏的基本都是驱动板坏了。 ...

相反日立的工具都是耐用出名的,甚至洋垃圾、货场里都能卖出不错的价格

网友:
还没用过脉冲批,搞个玩玩

网友:
这玩意扭力比油压批还小啊

网友E:
为什么不用油压呢,侧面的钢丝干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不用油压呢,侧面的钢丝干嘛的?

保护机壳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