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诺基亚5v600ma充电器,为什么会有噪音

楼主(2021-07-08):
上面两只看上去做工更好吗?但是有噪音,是垃圾,都是赛尔康(摩?看不清)生产的,下面没有噪音,伟创造力生产
这类电源可以在usb引脚上多并一个输出口吗?实现双路输出,插太多电源太烦了

网友A:
一般都是电感啸叫吧,600mah的输出就不要想着双口了

网友B:
我最近喜欢起86暗装面板带USB起来
又是淘宝内卷化导致面包比面粉便宜的例子
1-2元你买不来5v2a充电头,却能买来86安装USB充电头
甚至有一只还集成了5孔插头,都是内卷惹的祸

网友:
怎么看着那么山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电感啸叫吧,600mah的输出就不要想着双口了

1a2a也有,但是拆不开
给蓝牙模块和usb音箱供电应该足够了

网友:
创伟力,赛尔康,飞煌世亚,雅达,比亚迪都有代工过诺基亚这款充电头。变压器上有铁丝绑着的那款就是赛尔康的,同时期它家给诺基亚,索尼爱立信代工的充电头啸叫声都要比其他厂家的大一些

网友:
   赛尔康的最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最近喜欢起86暗装面板带USB起来
又是淘宝内卷化导致面包比面粉便宜的例子
1-2元你买不来5v2a充电头,却能 ...

厉害了,不知道会不会爆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电感啸叫吧,600mah的输出就不要想着双口了

你没注意吗?坛子里有个人用医用听诊器听出了高压cbb电容发出的声音,换了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没注意吗?坛子里有个人用医用听诊器听出了高压cbb电容发出的声音,换了就好了, ...

最烦这些嗷嗷叫的电容电感,为什么叫?质量差?便宜?

网友:
当时的就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