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万用表速度测试,破除讹传讹

楼主(2021-07-08):
有不少人很关注万用表的速度,江湖上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说。
★指针表比数字表快
★手动挡比自动挡快
★福禄克低端表101/106/107,15/17B,15/17B+很慢不值得买
★日置4282很快
★优利德136B/C+很快。
这里面有多少是真的?用手头几块表给大家做个实测一下。本来还有几块但不是论坛上关注的,就不测了,根本原因是我没那么多线,更没那么多表笔,只有一副表笔要拔来拔去给这些表用。
★指针表MF30,上四经典。
★小钳表VC337,代表DTM0660/DM1106,普遍评价是稍慢。
★福禄克101,代表FS98o24,10x和15/17B+都是这个芯片。15/17B用的FS9721手头没有,的确是有点慢。
★福禄克115,普遍评价快
★日置4282,普遍评价又快又准
★优利德136B+,普遍评价快,承永方案的代表

(下图是非常慢的GIF,不是网络卡)

结果是
36"091 1V added
36"158 (+0.067s)F115模拟棒条ok,MF30偏转中
36"291 (+0.2s)UT136B+ ok
36"424 (+0.333s)F101 ok
36"557 (+0.466s)F115 ok
36"689 (+0.598s)MF30 ok, DT4282 ok
37"628 (1.537s)VC337 ok
看起来这个结果和一些人的想当然不一样
★指针表没想象的那么快,最快的是115的模拟棒条,在指针稳定前大多数数字表都稳定了。
★136B+的确是很快
★101根本不慢,读数稳定得比公认很快的115还快一点点。说10x和15/17B+慢的是不是真的用过?
★VC337明显偏慢,其它的表虽有快慢但总的来说还是很快的,即便337慢也没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不少人也反映DTM0660慢但总的来说没有对福禄克低端表那么大意见,那么这些声音客观公正吗?发表观点的时候亲手用过吗?还是以讹传讹靠意淫?

手头设备有限,以下测试无法进行,欢迎有设备的朋友补充测试
DTM0660 vs FS9721_LP3,也就是不带+的F15/17B,到底有多慢?

最后再上个正常速度的,就算是最慢的DTM0660就慢到有什么实质影响了吗?

网友:
直接说结论嘛,浏览器对gif支持不好

网友A:
结论是在动图里吗?确实卡的看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论是在动图里吗?确实卡的看不好

不是卡,是论坛有图片大小限制分辨率不能太高,我特地调的很慢让大家有时间看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动作?

是的,非常慢的GIF

网友C:
意思    和1千 2千的表比较 只要测得准 没必要扔了30元的表?

网友:
现在手里有福禄克107 、ZOYI ZT-X、指针表(多年不用了)。 ZT-X的自动关机功能有点让人不讨喜欢。 总体来说个人更倾向于数字表,倾向与高精度的表。相差那么点时间的快慢问题很重要?
指针表 只能说测瞬间动态变化范围 比 数字表有优势(至少几年前是这样,至于现在,手里没有高端表或特殊测试仪,不敢保证)。

网友D:
区别真的有那么大的吗???????

网友:
不看说明还以为我的网络真的卡,,,,不找块ut61e测试看看

网友:
指针表用MF63测试一下

网友:
非常好的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    和1千 2千的表比较 只要测得准 没必要扔了30元的表?

朋友,我不是这意思啊。我是说曾经的一些传说其实是不准确的,甚至我这个测试也不够全面不够准确,但至少比传说靠谱。
便宜表的确有挺不错的,比如我多次推荐过的136B+,但也不是只有30元,我的限定是国产低端里我推荐只136B+/C+这两个型号。别的百元以下概不推荐。朋友如果翻翻我的旧贴可以发现不少国产表被我批得一钱不值。别扯爱不爱国,那些东西就是垃圾,这款就是国产精品(尽管国产精品也有小缺陷)。坛子里擅长断章取义上纲上线崇洋媚外的太多了,特此说明一下。
我对万用表要求顺次是,安全,可靠,稳定,精准,好用。还没见一块30的表能满足这些要求。

网友E:
你的101稳定速度如何?  我的测量10V  ,出结果还算快,但是显示10.08V慢慢降到10.01V  要三四秒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区别真的有那么大的吗???????

除了dm0660稍慢其它区别不大,基本上点到测试点再抬眼数都出来了

网友F:
用事实说话是最好的。有些人就是经常迷信一些老物件,有的是真的好,但是多数情况下新技术肯定是有优势的,可能性能一般,但是性价比就会更高。脱离售价排序只适合部分土豪。
指针表前段很快,后段阻尼明显,想稳定下来还真是需要一段时间,不可能太快。
有些古董表,用料是不错,但是元件什么的可能会老化。所以实际指标并不一定非常好。
还有些疯狂迷信手动档的痴呆娃,买个自动档带Range键的哪里不舒服?
至于DTM0660和传统DMM芯片,用户体验的确不太一样。有的时候双积分更稳定,有的时候西格玛德尔塔更智能,自己喜欢就好。但是两类表我都遇到过BUG。什么硬件都不是完美的,都是有它的适应范围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101稳定速度如何?  我的测量10V  ,出结果还算快,但是显示10.08V慢慢降到10.01V  要三四秒钟 ...

首先我认为只要达到1%误差以内就算稳定了,因为有噪声,接触,emi等的影响,很难界定跳1-2个字是表的问题,而1%对于维修已经足够精确。
101的末尾跳字我个人认为很可能和内部数据处理方式有关,它会尽可能快的显示一个比较准确的足够定性的半定量值,再显示出稳定后的值。我这个算是不明显的。但这点在0.几欧的情况下会更加明显,它先显示0.0然后会用几秒时间慢慢跳到稳定值。
如果你对比FS98o24和DTM0660的adc性能和速度二者不相上下,但福禄克的处理方式明显技高一筹。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事实说话是最好的。有些人就是经常迷信一些老物件,有的是真的好,但是多数情况下新技术肯定是有优势的, ...

成熟的使用者!
可以说任何手持表我都有把握给出测量出错的条件,只有了解工具,灵活运用才是正道。

网友:
我测试了手里的101  117  179 出结果的速度毫厘之间,肉眼不容易分辨出来。慢动作显示。101慢了一丝丝,但是我这101有个问题,出结果快,但是读数稳定慢,要两三秒三四秒的样子。101的电阻档比较慢,量程切换速度有点拖拉。有空再测测17B+,据说速度很慢。看过奇林的测试视频,好多量程17B+明显慢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卡,是论坛有图片大小限制分辨率不能太高,我特地调的很慢让大家有时间看清楚 ...

福禄克日置都没用过,但是之前看很多人都说日置更快,看来还得是实践出真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