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想买一套家用钳子,请问应该买什么牌子?谢谢

楼主(2021-07-08):
记得以前家里的老式钳子螺丝刀都能用很多年。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在门口五金店买的钳子剪个铁丝就崩口了,螺丝刀扭一扭自己都弯了。不知道过去那些能用很多年的工具都到哪里去了,现在又该买些什么?

太贵的高大上进口货就算了,家里偶尔用用,真不舍得花那钱。地毯货不想要,就想找一些合格的国产货。
谢谢

网友:
长城牌工具

网友:
得力吧     好像小米也有

网友:
现在的铁丝,螺丝质量见长

网友:
大一点的五金城,买,绝对可以买到好的,网上这东西,看得到的摸不到,

网友:
老A的不错,刚买了几把,用着还行,还有福冈的,价格都还能接受吧

网友:
工资也高了,买国产牌子,价格稍高些就行。有些牌子标硬度不错

网友:
钢丝钳的话,一般国产新型省力的都不错,就是那种钳轴上移型的,例如上强
尖嘴钳的话,由于钳头纤细,还是老老实实用进口的吧

网友:
以前买的开你派克尖嘴钳  20元一把挺值的,现在没这么便宜了,明显钢很好

网友:
现在那些杂牌的最大的毛病一是手柄的胶皮容易脱出来,二是没有一点硬度

网友:
家用的话 基本大品牌 几十块一把的差不多都够用了 但是和老货基本不能比的 以前老货什么钢筋 铜线随便剪 现在都标注最大剪切能力了 不能超负荷使用的

网友:
贵一点的凯尼派克五件套,钢丝钳尖嘴钳斜嘴钳,加两把PB螺丝刀,打折时应该不到400。也可以看看偏冷门的,felo什么的,稍微便宜点。
中档的比如宝工台湾产的,叫克钢的钳子。
国产的感觉普遍款式老旧,不讲究防锈。

网友:
便宜的用的住的可以看看德国吉多瑞的钳子和螺丝刀,质量还不错,价格也还行,算是值那个价。

要最好的就直接瑞士PB的螺丝刀 加 德国凯尼派克的钳子(凯尼派克买中高端型号,别买最便宜的入门级,入门级的质量很一般,花冤枉钱)。

国产主要是批次质量不稳定,我曾经买到过用着还不错的国产货,推荐给朋友后他去买,反馈并不好,我拿我的和他买的对比质量确实不一样,我以为他买到假货了,我又在我买的商家重买了一套,批次为最新,结果新批次和朋友买的那套一样啦跨……… 从此不轻易推荐国产,要推荐也加上前提条件省的埋冤………

网友A:
论坛搜"钢丝钳超值"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论坛搜"钢丝钳超值"有惊喜

购买链接呢?

网友:
9寸德利西省力型。便宜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购买链接呢?

先问问店家还有没有货,毕竟这么久了,就买我图片指的那款,

网友:
台湾的钳子便宜又大碗,细心用能用好长时间的。比起美日品牌毫不逊色,比如王牌,富具亚,,,。。只要是台湾制造的,绝对有得一比。
其实中国产的世达也不错的。

网友:
过去那些能用很多年的工具都到哪里去了

网友:
世达的 质量杠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