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一个智能马桶盖,发电路板照,求维修资料

楼主(2021-07-08):
如图,智能马桶盖发生故障,开机自检过程出现蜂鸣声,按所有按钮都没有反应,拆开发现控制板型号和电源板型号都是dib_100,网上搜索发现其实是韩国大元的产品。但网上关于这种产品的维修资料都找不到。不知如何入手。
故障现象:开机自检报错,蜂鸣器报两响一鸣的提示音。

补充内容 (2021-8-2 14:46):
故障已解决。原因是水位传感器故障,导致主板检测不到水位触发保护所致。更换水位传感器后故障现象消失。

网友A:
直接换电源总成,自己修太麻烦,还得做防水处理。

网友B:
灌胶板比较难搞,目测电源部分输出供电烧零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灌胶板比较难搞,目测电源部分输出供电烧零件了。

找到厂家换了一个块电源板,装上后还是继续蜂鸣器报错。
自检时喷头能伸出缩回、
但自检喷头伸出时,居然会喷水,正常是有人坐上去才会喷水。

说明要么就是坐垫感应器坏了,要么就是电控阀,或者喷水阀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电源总成,自己修太麻烦,还得做防水处理。

找售后买了块电源板,200块,结果换上没有解决问题。现象依旧。估计故障点不是电源板。

网友:
这东西好用吗

网友:
第一张图左上角那个电阻都变色了,发热不小啊,,棒子的东西也这个怂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电源总成,自己修太麻烦,还得做防水处理。

就是220转5V的  随便找个充电器就行了  接好了 打个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220转5V的  随便找个充电器就行了  接好了 打个胶

如果只是电源还好办,问题电源板上还有一个排线连着控制板,估计是监测控制用的。

网友D:
你的是什么牌子的?我买的某米生态链企业的ZM智能马桶盖。好家伙,一年就坏,好像定好时间了一样。网上搜了很多,都是这样的问题。都是一年就坏,跟神了一样。插电没反应,没任何反应,主板测有电,就是主板不知道哪里坏了,还都灌胶了没法私自修。不过好在还在质保期内,售后来直接换新了,售后说这样一年就坏的太多了。

网友E:
需要自检的,查一下单片机输入端,马桶盖一般有压力传感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是什么牌子的?我买的某米生态链企业的ZM智能马桶盖。好家伙,一年就坏,好像定好时间了一样。网上搜了 ...

牌子叫奇丽,KIREI。写自己是日本牌子,但实际里面的电路板是DIB_100,上网查下来是韩国大元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E:
需要自检的,查一下单片机输入端,马桶盖一般有压力传感器件;

芯片上都没有痕迹,不确定是啥型号的芯片呢。

网友:
  这种不好排查,把所有传感输入的条件反射搞清楚才好判断。

网友:
灌胶的不好弄啊,不过你说不是电路板的问题,不如看看别的零件?

楼主:
故障已解决。原因是水位传感器故障,导致主板检测不到水位触发保护所致。更换水位传感器后故障现象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