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巧的它,能否改个可调电源?

楼主(2021-07-08):
先说点体外话,苹果手机拍摄的照片
在MacOS上,chrome浏览器访问mydigit.cn发布不了图片
旋即,使用safari浏览器,就可以发出,又是苹果生态在搞事情

这鬼型号,有成功案例吗?

挺新的,据说上电没几天就挂掉了,所以,一点灰尘都没有

网友A:
应该是ios没给Chrome读取文件的权限吧,我上次用苹果的设备还是ios7:lol:

网友:
挂掉了 ……先修理呢

网友B:
先拆开看看底子好不好,不好的话就留着壳子做可调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拆开看看底子好不好,不好的话就留着壳子做可调电源吧

按前辈吩咐,拆开了
拍照了,请前辈鉴定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ios没给Chrome读取文件的权限吧,我上次用苹果的设备还是ios7

是苹果图片是heic 格式,专利
谷歌Chrome无法支持

网友:
单端反激式的板子,调节范围太大时容易炸鸡

网友:
应该可以,我也有一个24V的消防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