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米路由R2D插电定在300毫安左右,指示灯不亮!有没有大神可以解决?

楼主(2021-07-08):
(图片)

网友:
我现在也用的这个路由器  K3换的这个R2D   带1T硬盘

网友A:
资料估计难搞喽,先查下那几个电感的电压有没有吧,都标有VDD5Ⅴ、VDD3.3Ⅴ、VDD1.2V了。

网友B:
300ma了都,应该已经正常加电了,看到NAND就怕有坏块掉固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ma了都,应该已经正常加电了,看到NAND就怕有坏块掉固件了

掉固件会造成通电卡电流无任何反应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资料估计难搞喽,先查下那几个电感的电压有没有吧,都标有VDD5Ⅴ、VDD3.3Ⅴ、VDD1.2V了。 ...

这几个电压都有

网友:
找一下TTL看有没有输出!

网友C:
远程管理登录下
估计是把指示灯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远程管理登录下
估计是把指示灯关了

不是的,是整机没反应,因为风扇也是不转的

网友:
估计电源部分坏了吧

网友:
这个火炉BCM博通CPU,九成是虚焊了,尝试加焊或者重植CPU: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