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声问一句,这属于非隔离充电头安全吗?

楼主(2021-07-08):
从缝隙中看,这86暗装充电头
没有AC变压器,小声问一句,这属于非隔离充电头安全吗?

网友A:
怎么可能没隔离变压器,成本也不是这么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可能没隔离变压器,成本也不是这么省的

你好,请指导一下,何处下手拆
咱们拆开一看

网友B:
面板四周搭扣(侧面四个爪子就是搭扣)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面板四周搭扣(侧面四个爪子就是搭扣)

你好
请问搭扣的特点是什么?
该如何操作?

网友C:
是隔离的电源,因为这是开关电源线路的结构,有一个很小的高频变压器,按照产品设计为7X24小时上电工作,放心使用吧。只是输出直流电流是吹牛的,根本到了不了2A,一般是1A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隔离的电源,因为这是开关电源线路的结构,有一个很小的高频变压器,按照产品设计为7X24小时上电工作,放 ...

听你一席言
我就上电测试了

空载功率,我测不出来
插入手机,最大也就7瓦
与你预测相符

网友D:
估计开关变压器在USB接口这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开关变压器在USB接口这边

我比量了一下
也是这么认为的

楼主:
发现标称10瓦的
也就最大7瓦

网友:
我看得着急,动手能力是靠动手来积累的,你这又是怀疑,又是请教,真不如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
郁闷哟,,居然开了2格帖子啊,,你倒是拆开啊

网友:
稍微观察下就知道在哪拆了,这么明显的卡扣

网友:
这种材质的搭扣估计用点力就掉

网友:
放心拆,不是回收塑料不可能那么脆的,回收塑料的话这个也没必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