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外机不转了(4)

楼主(2021-07-08):
空调外机不转了(1)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834
空调外机不转了(2)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185
空调外机不转了(3)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0913
根据闪烁的故障码:再次启动后一排的三个灯是同闪同灭,外机是转的。然后灯全灭后,外机停转,再一次的关机重启,外机没反应了
机器从来没修过,正好十年了,制冷后有出水啊

网友A:
先说清楚,是外机的风扇不转还是压缩机不转了,先检查启动电容吧

网友:
看你原来的帖子一年前发的啊,还没修好?变频机老实找人修吧,弄的不好更破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清楚,是外机的风扇不转还是压缩机不转了,先检查启动电容吧

开机能制冷过了会外机停了,就成自然风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开机能制冷过了会外机停了,就成自然风了

看了你的四集,大体明白,是工作1小时左右停机保护,然后过一段时间重新开机又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吗?

我家里的松下变频老空调出过类似故障,后来发现是内机蒸发器管温传感器变值,导致控制器认为机器故障启动保护了,几块钱X宝同值温控探头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四集,大体明白,是工作1小时左右停机保护,然后过一段时间重新开机又可以工作一段时间吗?

我 ...

大概工作15分钟左右,然后变频启动内机,是自然风内机,外机没工作,温度设在26
把温度设置到最冷大概工作30分钟左右,然后吹自然风,外机是停的

网友B:
测量外机有没有220V电压,如果有,主板上指示灯都不亮,那估计主板上开关电源工作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外机有没有220V电压,如果有,主板上指示灯都不亮,那估计主板上开关电源工作不良 ...

外机上测量过电笔是亮的

网友:
人家问了, 是外机风扇还是压缩机, 再重复一次

网友C:
这种问题,肯定感应探头出问题,先把室内机的温控感应探头拆下来测吧,然后再查室外机的,外机风扇能转,然后停机,说明没短路,只是控制板,控制断开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问题,肯定感应探头出问题,先把室内机的温控感应探头拆下来测吧,然后再查室外机的,外机风扇能转,然 ...

大概也许可能
那探头测量多少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也许可能
那探头测量多少是正常的?

这个阻值是根据温度变化改变,如果温度变化阻值不变就说明坏了,温度怎么变可以拿去冰箱测,

网友D:
我家7年的科隆也出问题了,开机,外机工作一会就停机,根据故障码查询,是大电流保护。不知道换板能够解决问题不,这各天要热死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家7年的科隆也出问题了,开机,外机工作一会就停机,根据故障码查询,是大电流保护。不知道换板能够解决 ...

我是没有故障码,那你换了没有?多少钱,是找售后换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没有故障码,那你换了没有?多少钱,是找售后换吗?

还没弄呢,室内机不显示故障码,我是看外机的三个LED的,我那个故障是大电流保护,售后要几天后才能来了,这几天天太热,单子太多了

网友:
没有故障代码???海信科龙??、修过一台外机板N个电阻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没弄呢,室内机不显示故障码,我是看外机的三个LED的,我那个故障是大电流保护,售后要几天后才能来了 ...

是PCB-M-AS-077的板吗??应该是4个led,,一个只是电源指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PCB-M-AS-077的板吗??应该是4个led,,一个只是电源指示

啥板不知道。一排的只有三个,另一个在边上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PCB-M-AS-077的板吗??应该是4个led,,一个只是电源指示

具体型号不清楚,和你说的一样,板子上4个LED,一个是电源指示,另外三个是故障码,丝印是V1.V2.V3,我看了另外一个相同型号的空调,工作的时候V1.V2.V3同时闪烁,这几天也在试着自己维修,感觉是电流检测部分有问题,测量的压缩机电机三项电阻都一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PCB-M-AS-077的板吗??应该是4个led,,一个只是电源指示

我这个这个板子是这样的,

出故障的主板V1V3常亮,V2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