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CFXB40HC4-120 IH电磁电饭煲

楼主(2021-07-08):
朋友家的电饭煲说是坏了,拿给我看看,顺便拍几张照片与大家分享,看看国产的IH电饭煲的做工。
苏泊尔CFXB40HC4-120IH电饭煲(电磁加热),已经停产。

商标标识。

控制面板。

通电状态。煮饭时,中间亮的数码管顺时针旋转发光,其他功能时指示定时剩余时间。

打开上盖。

上盖里面,有温度传感器。

拿出内胆(电磁加热的看不到传统电饭锅的加热盘,中间白色的里面有保温用的温度感应探头等)。

底部,四只螺丝。

打开,这是底盖的里面。

锅的内部。

线圈。

电源的EMI电路。

电磁炉部分电路板。

输出端。

这是测量上盖的温度传感器的电阻,25℃时100KΩ。

没继续拆,借几张网络图片用一下。电磁炉部分的板子正面。

背面。

拆掉散热片。

控制显示板子。

背面。

通过功率计监测,这个电饭煲煮饭时是间歇性加热(加热几分钟,停止几分钟,显示屏无变化,但可以听到风扇运转的声音,停止加热的时候风扇不转),并且在加热过程中功率也在变化,只有临近沸腾时,才开始满功率(大约1080W)加热,待机功率2.3W。没发现什么问题,打电话问朋友,说插电不显示,按键没反应,看来是他家插座的问题。
谢谢围观!

网友:
这样就好了?多测试几次吧

网友:
有一款差不多的,煮米饭还行,煲粥也好

网友:
和象印相比,口感还是有点差距了。

网友(2021-09-09):
苏泊尔 IH电磁电饭煲最差就试内胆涂层,其实国产的内胆涂层都不信的过!

网友:
拆了这么多  告诉我插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