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三只音箱空载连接电源都会有程度不同的低噪,连上这个后就安静了

楼主(2021-07-08):
电磁环境过于复杂?
是什么高科技,能否量产
  这么nx的玄学装备打扮一下卖出去一定能赚大钱

网友A:
输入端浮空导致的噪声。这个里面有调音量的电位器,相当于有个对地的电阻

网友B:
可以把输入端和输入地之间接一个一百千欧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端浮空导致的噪声。这个里面有调音量的电位器,相当于有个对地的电阻 ...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把输入端和输入地之间接一个一百千欧的电阻

接了一个677欧的电阻,效果是有的
然后发现2.2的电容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