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请问HUAWEI手机怎么解锁

楼主(2021-07-08):
手上有一台别人丢弃的huawei nova6旧手机
想用来做个家用天气预报器
但是没法解锁
想问下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锁?

网友:
硬起  音量上键和开机键 按住时间长点 会出来个菜单  就等于恢复出厂

网友A:
在手机不插USB线的情况下,同时长按音量上键和电源键,出现开机画面时松开电源键,3 秒后再松开音量上键进入Recovery界面,选择恢复出厂设置并重启。前提是没有登录ID的,如果有ID需要登录。

网友:
如果没有密码这就是—块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手机不插USB线的情况下,同时长按音量上键和电源键,出现开机画面时松开电源键,3 秒后再松开音量上键进 ...

恢复出厂设置后还要有解锁密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后还要有解锁密码

是ID解锁密码吧,没戏

网友:
ID锁估计很难了、

网友:
可以买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