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榄菊电蚊拍型号PD001A,顺便改快充和大电池

楼主(2021-07-08):
    在狗东大约七十多块钱买的,有个底座micro usb接口在底座上,有触电连接充电,同时有灭蚊灯功能,但是调到灭蚊灯功能只能待机俩半小时,电池仅有1200毫安。样子大约这样。

    拆开外壳内部一览,电池是已经换过的,3500毫安大约能亮一个晚上,充电速度太慢,充满大约十几个小时,充电芯片是4056(红色圈圈),这个电蚊拍限制充电电流在0.5A,简直龟速充电。
     蓝色圈圈的是电量显示芯片,是一个单片机,控制四个灯,充电的时候灯会闪烁,充满灯全亮,接线图如下。

    反面,电蚊拍一样的电路,CBB电容是2KV 223uf的,三极管是882.

    外壳还剩下一个灯板,三线控制四个灯,扫描显示。

    接下来是充电模块,用的是开关降压芯片,型号ip2312,最大电流是3a,限制2a就够了。

   按照接线方法依次接好,顺便把自带的保护芯片和充电芯片拆了,电池自带保护板就不用这个自带保护芯片了,这个充电模块的蓝色led针脚接到电量显示芯片的7脚上用来反馈充满状态。插电试机。

    把充电板用硅酮橡胶粘在电量显示小板上,装好。

    装好充电没有毛病,电流在1.8a,这个电池本来就有一半的电,电流小了。

改完电池从没电到充满大约不到三个小时,远比十几个小时舒服。3500毫安的电池使用灭蚊灯功能大约能坚持8小时。

网友A:
灭蚊灯功能有用吗?能不能引诱蚊子自投罗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灭蚊灯功能有用吗?能不能引诱蚊子自投罗网?

有自投罗网的,但有一些聪明的蚊子不会。

网友:
这款用了一个单片机,价格贵了20。 当使用灭蚊灯功能的,一般都是带着充电器,将功能开关拨到ON2一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灭蚊灯功能有用吗?能不能引诱蚊子自投罗网?

如果是紫色的灯,同时人不在房间时是有用的。

网友:
这个价格有点贵,买了优惠购推荐的鼎能,电苍蝇,蚊子啪啪的

网友B:
不可能给你用3500mah的电池的,成本太高

能有2500就不错了,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给你用3500mah的电池的,成本太高

能有2500就不错了,呵呵 ...

3500mah是我自己花钱买的换上的,自带的只有可怜的1200mah。

网友(2024-09-22):
这个怎么拆开啊

网友:
这个怎么拆啊,我的拆不开

网友(2025-03-04):
同问:这个手柄怎么拆开啊,2个螺丝拿下后,感觉连接电网的地方拆不开,不敢太用力,怕坏了

网友:
锂电池的能用很久

网友:
怎么换个type-c的充电板, 这种接口的小电器用还起来还得单独准备一根线。

网友:
推荐“天网”牌电蚊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