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38元包邮库存外贸款手电钻机头拆解

楼主(2021-07-08):
外贸款电钻,电钻优点是13mm大夹头+757电机,毛病是橡胶皮起白霜,手柄部位有裂痕。

楼主:
拆的话就是几颗十字螺丝,电池座旁边有销钉要拿一字螺丝刀撬一下

楼主:
电钻的裂痕主要就是握柄那里,我就直接涂了一些AB胶上去。壳子是ABS+TPE的材料。

楼主:
然后就是夹头,开关,电机这些没什么好看的了

楼主:
使用体验:电源接雷力讯扳手电池,拿5mm三角钻头钻水泥块很快就下去了3公分,冲击档试了一下不怎么好用。档位调节准确度比12v的还是好很多,就是把手有点大握起来就没12v的舒服。

网友A:
18v好像不错,有电池或电池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8v好像不错,有电池或电池壳吗?

没有电池,只有一个机头

网友:
这个库存很多年了吧?手柄可能摔过了,如果不烂的话就好了

楼主:
闲鱼搜索电钻机芯就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的裂痕主要就是握柄那里,我就直接涂了一些AB胶上去。壳子是ABS+TPE的材料。 ...

裂痕处可以用铸工胶比较不错,AB胶太脆了,而且不耐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