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2258H开卡求助,颗粒K9PMGY8J5A ID:EC5ED5D368CB

楼主(2021-07-08):
朋友有两个三星颗粒K9PMGY8J5A,想让我给开卡,我焊接上去了,也认了,但是开卡工具没找到支持这个颗粒的,希望得到帮助能找到相拥的量产工具或者颗粒的2258h的开卡参数目前只焊接一颗

网友:
PMG?
这颗粒据说可以上2256G还是H

网友A:
虽然2258G支持这个颗粒/但是固件好像没放出来

网友B:
三星v4的颗粒,如果是单CE多DIE封装的颗粒(含1CE2DIE的),都是需要特殊方法加特殊固件开的。目前不要想能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2258G支持这个颗粒/但是固件好像没放出来

好吧,谢谢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星v4的颗粒,如果是单CE多DIE封装的颗粒(含1CE2DIE的),都是需要特殊方法加特殊固件开的。目前不要想能 ...

了解了,感谢

网友(2022-04-06):
引用 网友B:
三星v4的颗粒,如果是单CE多DIE封装的颗粒(含1CE2DIE的),都是需要特殊方法加特殊固件开的。目前不要想能 ...

听说是要一个6角还是8脚的东西似乎某些58板子都有

网友:
是spi?现在厂商会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