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还有比136+更快的手持万用表吗?

楼主(2021-07-08):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还有比136+更快的手持万用表吗?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摘自武林秘籍《葵花宝典》开篇,跑题了……
前贴中136+一骑绝尘,那么还有更快的手持表吗?
日置曾经在发布自家asic时号称当时速度世界第一,那么对比一下。
还是那句话,慢速GIF,不是网速慢!!!

34"484
34"550 (+0.066s)模拟棒条ok
34"884 (+0.4s)日置ok,136+ok。仔细看是日置快了一点点,但计时已无法区分。
再来个正常速度的。肉眼很难区分速度差异了。

万用表快点慢点重要吗?在我看来武功的最高境界是太极。上班练的就是这个

网友: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如已自宫,未必成功;
如不自宫,亦可成功。
看完岳不群哭晕在厕所,,,

网友A:
快又要稳才行。光快没用。这个价位应该超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又要稳才行。光快没用。这个价位应该超值了

136+很稳的,只要不是瞎改。其实136+已经够快了,难以理解为什么还要改得更快,当然啦136+还是能改得更快又稳的,我不反对改装,我反对的是瞎改。改晶振可以参考拙作。但是136+即使改对了频率还是不够的……

网友B:
当时没买这个不知道咋滴买了个ut39c,测个电容还得插洞洞,真辣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快又要稳才行。光快没用。这个价位应该超值了

其实136+真的不建议改晶振,因为已经足够快了,改晶振即使改对了改完全了,也会失去对60Hz工频的抑制,虽然我们不大可能带它去美国去日本关西这种60Hz电源的地方去使用,还会稍稍降低对50Hz工频的抑制(视频率不同,大约降低1dB或2.2dB或4dB)。136+底子很好,但也有缺陷,我觉得最值得改的是要增加手动量程,有坛友贴出来了改法,还有坛友贴出来不改外观的触摸按键改法都是特别好的,其次是电容档补偿,然后是输入保护要加强,再然后就是rms,这点看需要,测量市电或者一般维修的话根本用不着改rms,虽然改法是我写的但我得客观的说大多数情况用不着,除非就是喜欢改着玩。或者我这种就算买个破收音机都要用信号源和频谱自己重调一遍的精神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时没买这个不知道咋滴买了个ut39c,测个电容还得插洞洞,真辣鸡

咸鱼上卖了再添一点银子就可以买136+了,我记得有坛友不到60就能搞定。虽然我没看懂怎么操作的但这价格太美丽了

网友C:
欲练此功,挥刀自宫;
如已自宫,未必成功;
如不自宫,亦可成功。
看完岳不群哭晕在厕所,,,

加点钱买日置4282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欲练此功,挥刀自宫;
如已自宫,未必成功;
如不自宫,亦可成功。

我看到的宝典有点不一样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即便自宫,未必成功
不用自宫,亦可成功

上面是序
下面是跋

夫练功者……
夫自宫者……

就是没正文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到的宝典有点不一样
欲练神功,挥刀自宫
即便自宫,未必成功

。。。。。。。。

网友D:
136最应该改的是电位器去掉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6最应该改的是电位器去掉 哈哈

那就不好校准了,拿电阻凑可是费力不讨好的活,又不是高振动高加速度的场合,一般情况下电位器的可靠性没问题。咱不能拿它砸核桃,27可以,可我舍不得

网友:
对速度和精度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还是够用就好,也省毛爷爷

网友E(2021-08-16):
速度和精度我还是选择精度,没精度那就是快枪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速度和精度我还是选择精度,没精度那就是快枪手

136+精度很好的,也很稳。不瞎改就不会有问题,稳不稳准不准可以看我旧贴,关于瞎改的问题若有兴趣也不妨慢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