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求助关于mini560降压模块输入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1-07-08):
最近从老王家买了几块1.5v3w的太阳能电池板,实测不虚标,3.1w左右,计划用这个mini560降压模块来做太阳能充电器
问题是6块太阳能电池板串联天气不好只有9v不到,降压模块商家说明要12v输入,请问有没有大神了解这个降压模块特性的望赐教

网友:
就是8V也够了。毕竟输出一般都是5V给手机充电用。

网友:
上面已经标了输入输出压差1.7V,可靠点高于2V就可以了,还不放心就看看芯片的规格书咯

网友:
淘宝商家没有技术支持

网友(2022-06-12):
以你选5V输出的mini560这个,给一个充电宝充电来说,
6个太阳能电池板串联,天气不好,只要电压不低于7V,还可以用,只是充电电流会小。

喜欢玩可以在这中间加一个usb的电压电流表,很便宜的那种,自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