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两款充电头之间犹豫,是你的话选哪个?有拆解图。

楼主(2021-07-08):
都是5v2a,都是大牌。都有商家的拆解图,都是双变压器,输出部分都有固态,是你的话选哪个?

网友A:
是我都选,做啥选择题

网友:
啥双变压器,共模电感吧

网友:
觉得下面的比第一个略好点

网友:
两个都买不可以?

网友:
当然第二个好,第一个比较老款效率略差空耗大

网友:
靓啥?里面的比起水果5V 1A都是渣

网友:
最好询问商家,买带有限流2安输出,10瓦满功率尽量别太烫。商家不清楚建议都先买单个试试,自己觉得这款好再买两三个。

网友:
第二个比第一个好。

网友:
我觉得2好点 但5v2a的话随意了

网友:
第二个变压器要大一点。。。。

网友B:
直接第一款不用考虑,插头带孔 是做出口的,能出口就一定能过欧盟和美规认证,比什么变压器都是浮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第一款不用考虑,插头带孔 是做出口的,能出口就一定能过欧盟和美规认证,比什么变压器都是浮云 ...

你如何看到第二款的插头?

网友:
第二款明显比第一款要好。双变压器的肯定比单变压器的好,但这个个子小的变压器是共模电感啊。

网友:
首先看板子就能看出来
第二款好
这是一个双变压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我都选,做啥选择题

没结婚的时候,叫着嚷着说小孩子才做选择题,大人全都要。
结婚了才知道,小孩子才全都要,大人要一个就够了!

网友:
都什么价格啊?

楼主:
第一个输出部分其实也有固态,被白胶压在了下面,不仔细看看不出来。其实也是出口的台版。

两款都有一个小的共模电感,都有蓝色的Y电容。都是台系电容。

都说第2个好可能是淘宝卖家拍摄技术比较好吧。

楼主:
补几张老华硕的5V2A拆解图。可能部分网友觉得板子越大,共模越大就用料越好吧。

楼主:
从各个代工厂看,我觉得柏怡和赛尔康代工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