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关于海康录像机的疑问

楼主(2021-07-08):
这款是海康7808录像机的主板,在网上查内存是ddr256M的。另外去年买的7104的录像机内存也是256M的,这样就很奇怪了。
疑问1:我记得论坛有个帖子说8路的是512的内存啊?!
疑问2:另外两个机型官方的固件是同一个文件,大小为13M多,而主板上的flash才8M。

网友A:
1,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265的机子,我当时只是指的4路和8路是同款同性能主板的情况下,4路256,8路512。不同款主板可能里面功能不一样,配置也不一样。你这个板子明显跟我上次发帖说的那个不一样,我发帖的那个板子固件芯片在背面。
2,官方升级的固件是升级包,板子上那个芯片,读出来的内容叫做固件。假设你用编程器直接把升级包写入芯片里面是不能用的,要通过录像机内部软件解压覆盖更新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不知道你这个是不是265的机子,我当时只是指的4路和8路是同款同性能主板的情况下,4路256,8路512。不同 ...

两台机子都支持265,而且官方的升级包是同一个包。虽然一个7808,一个7104,78系列是铁盖子,71是胶盖子,电路板也很相似。主要是看你前面的帖子,就估摸着新买的二手7808能强点。但实际使用感觉差不多。

网友B:
同款海康7808录像机 感觉固件不好用 不知道升级难不  难道要拆芯片下来读写吗

网友C:
看下面的壳子 这是小白盒?  建议楼主多看看 B站  ,不出半年,能制作火箭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款海康7808录像机 感觉固件不好用 不知道升级难不  难道要拆芯片下来读写吗 ...

我买的萤石云X5C的,设置里关闭不了无线功能,我用的有线无线用不到,问过客服也表示确实关闭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两台机子都支持265,而且官方的升级包是同一个包。虽然一个7808,一个7104,78系列是铁盖子,71是胶盖子, ...

265的没研究过,用的还没退役。我猜测265预览和回放的资源占用比264小,可能8路用256m都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65的没研究过,用的还没退役。我猜测265预览和回放的资源占用比264小,可能8路用256m都够用了。 ...

嗯  谢谢解答。

网友:
原则上是32M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款海康7808录像机 感觉固件不好用 不知道升级难不  难道要拆芯片下来读写吗 ...

不难,直接官方找匹配的升级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面的壳子 这是小白盒?  建议楼主多看看 B站  ,不出半年,能制作火箭上天。 ...

这个是铁盒的

网友:
那么拍个全身照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4-8性能一般般的 没有什么看头 最大支持400W的摄像头 。家用接200w的也就足够了

...

和一楼的图有毛线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和一楼的图有毛线关系?

登鼻子上脸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