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根安克苹果数据线,遇到一个疑问

楼主(2021-07-09):
拆一个安克苹果数据线的时候,发现里面屏蔽铝箔外面,很多细丝,不知是什么作用的?

网友:
增加整体线的强度吧,也可以接个地。

网友:
。。。 。。。
你们第一次扒线皮啊。。。
好点的数据线不都有这层吗,这才是真正的屏蔽层吧

网友:
居然不是编织的?不编织怎么有屏蔽效果呢?

网友:
显然是靠铝箔屏蔽

网友:
那个是地线吧,走最外面一层。测量一下看看和里面的地线通不通

网友:
细丝是地线

网友:
外面那层是屏蔽层,抗干扰用的,一般数据线两端的插头金属的部分,要接在它上面。

网友:
双层屏蔽,耐弯折。。。
怀疑你是来秀线的

网友:
这才是好的正规的数据线,偷工减料的就没有

网友:
这根线质量不错啊

楼主:
原来是地线,兼屏蔽作用,感谢各位大神

网友:
这是屏蔽线吧

网友:
早年进口机大意分都是这样的数据线,带屏幕蔽的。

网友:
这种充电线,真的可以勒死人,为了保正使用者人生安全,苹果已经禁止安克生产自家手机充电线了。

网友A:
铝膜是屏蔽电场的,那根导电带是释放铝膜上的感应电压的,避免感应电势产生感应电压和电流。就跟鼠笼电机转子的短路环一个道理。上学时不好好学习,回答时不靠谱。

网友:
这是一根合格的数据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膜是屏蔽电场的,那根导电带是释放铝膜上的感应电压的,避免感应电势产生感应电压和电流。就跟鼠笼电机转 ...

学习了,谢谢。

网友:
看这线应该是pd快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