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救松下马刀锯老款1996年电池壳打开方法

楼主(2021-07-09):
松下老款马刀具24v电池 打算更换电芯,无奈没有任何螺丝等卡扣缝隙可以使其打开,坛友们有何经验 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
生撬开就行,或者厚布条包住一通砸再开好开一些

网友:
看照片接缝像是电池盒上面那一圈,就是不知道是胶粘的还是超声波焊的,也有可能是硬压进去的

网友B:
应该有卡口的吧,或者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C:
大力出奇迹,对付这种超声波焊接,用大榔头对角砸,开得最快,破裂最小,这是我的不传之秘,不要告诉别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撬开就行,或者厚布条包住一通砸再开好开一些

撬开就破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有卡口的吧,或者超声波焊接的?

没有卡扣 应该是你说的超声波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力出奇迹,对付这种超声波焊接,用大榔头对角砸,开得最快,破裂最小,这是我的不传之秘,不要告诉别人哦 ...

对角是什么意思 不会砸裂开么

楼主:
见识小 以为是胶水 坛友说超生波可能是 那么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破坏程度最小化了

网友D:
冰箱先降温,然后按楼上的方法,好使

网友:
我都是上台钳对角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冰箱先降温,然后按楼上的方法,好使

好好 我试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角是什么意思 不会砸裂开么

拿锤子砸对角,这种破坏最小。如果是超声波焊接的想无损拆开几乎不可能,那种手机充电器电源我都用这种方法对付

网友:
橡胶锤砸开损坏最小,几乎没有伤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