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渣渣自行车换个新的变速转拨

楼主(2021-07-09):
这是去年的事了,左侧变速转拨钢丝把塑料部分切断了
没法修,只能换新的,据说指拨有匹配问题,还是用转拨吧

新撸的一套,送把套

这是主角

左新右旧,看起来几乎一毛一样

原来的套管还要继续用

钢丝穿管

拧转拨,放到最松

主轴变速器拨杆放到最小圈,调好限位螺丝

缠钢丝,最后缠的两圈

再调好限位

剩余钢丝太长,要截断

断头钢丝会散开,原来的铝套早就掉了

用热缩管收头

偷懒只换了左侧

但这转拨质量不行呀,上个月又坏了
把之前剩下的右侧转拨装左侧上继续用,就是调速高低标识是反的

另外,热缩管收钢丝头也不是好主意,后来用502浸润断头感觉还不错

祝大家周末愉快,胃口大开!

网友A:
元首~收钢丝头用AB胶应该会更好啊

网友B:
热缩管收钢丝头,先热缩,再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首~收钢丝头用AB胶应该会更好啊

AB胶麻烦,502浸润好,干后直径不变,方便下次穿管

网友:
断头上锡估计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缩管收钢丝头,先热缩,再剪,

主要是热缩管容易掉,也可能是偶用的稍微大了点

网友C:
我也觉得浸锡比较好,热缩管的话久了容易掉

楼主:
上锡还得用电烙铁和助焊剂,还是瞬干胶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浸锡比较好,热缩管的话久了容易掉

是的,容易掉
浸锡操作比502麻烦

网友D:
不知道质量好的内部结构有什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质量好的内部结构有什么不一样

这种钢丝承力就是很薄的塑料,好的偶也不知道

网友E:
自行车变速还是指拨好用准确,旋转的不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行车变速还是指拨好用准确,旋转的不太好用。

听说指拨也挺费劲的,转拨换挡比较快

网友:
我是用的不锈钢焊锡收的 然后焊接处剪断,这样就不会散,再用厚一点的铝套压好,用了几个月都好好的。

网友:
我也买了 够便宜 不太换挡 还没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指拨也挺费劲的,转拨换挡比较快

很方便的,最低端的禧玛诺指拨都换挡清晰准确,国产那些不好说。向前推加档,向会拨退档,精准快捷,中高端的就更加好用了。

网友:
换套禧玛诺指拨加前后拨

网友F:
元首为啥不搞个好一点车,今天修理,明天修理,到处都是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元首为啥不搞个好一点车,今天修理,明天修理,到处都是故障。

当初撸这车是带孩子玩,一般就骑机km,那知偶上瘾了,周末两天要骑50~60km,上周末创新纪录,单次骑了79km
加上渣渣车,所以容易坏了

等这车淘汰后,再撸辆好点的公路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