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更换锅内壁会接触到食物把手的铝铆钉

楼主(2021-07-09):
偶尔发现不锈钢锅内壁会接触到食物的把手铆钉是铝的,长期接触酸性食物(ph<5)会被腐蚀掉一些絮状物。进一步排查发现一些铁锅、不锈钢锅内壁会接触食物的铆钉是铝制的,长期烧菜使用会影响健康。一些说明书上注明铆钉材质是铝,不得长期接触食物。这些位置的铆钉难免会接触到食物。会影响健康。
建议更换成食品级不锈钢螺丝,保证健康。
另外得到一附加好处,拆掉螺丝,清洗螺丝及把手周围的污物会容易的多。建议厂家都采用这个方法。

网友:
说的是长期,事实上,炒一个菜,基本上不会超过五分钟,一顿中饭下来,实际接触时间不会超过一分钟。
每天三分钟的接触,无论如何也算不上长期吧?
更何况也不是每一顿都吃酸吧???
还有铝层会有氧化膜,也不容易氧化,除非铁铲铁勺冲击刮除,正常情况下,硬质铲勺一天也接触不到几次,事实上这个位置很少被接触到,往往最脏。也很少有人用这样的器具,大多是竹木和硅胶,完全动不了氧化铝膜。

网友:
用铝锅炒菜的怎么办,以前炒菜煮饭的锅很多都是铝的

网友:
以前的铝锅都一直用多少年,也没见有多少人得病(虽然得病的概率确实要高一些),这个才几个铆钉,有多大影响呢?
不过说到影响,还真有,就是不结实会断,家里的铁锅,就是3个铝铆钉固定把手的,有一次刚烧好的一大锅菜,端到餐桌上准备倒进盆里,结果就在接触盆的一瞬间,铆钉断了,带着一锅菜,稳稳的落在了盆里,如果再早5秒钟断掉,一锅滚烫的菜就会倒在脚上,那就严重了。后来用不锈钢螺丝固定起来,比铝铆钉结实多了。

网友:
炊具上使用铝质铆钉是符合生产要求及受到成本限制的,钱到位的话换成金的都没问题,2楼说的有道理,正常使用没问题的,垃圾食品中的重金属比这个严重多了

网友:
确实应该更换。
每天使用三分钟的,怕不是经常下厨的。
铝铆钉清洗不到位,放在那儿也会慢慢腐蚀。
换不锈钢是个技术活....

网友:
没那么矫情,柳丁才多大点

网友:
同意二楼说的  我的爱仕达熟铁锅也是铝钉 钢丝球刷锅确实会刮掉一些碎屑, 但直接水冲掉了, 炒菜的时候铲子基本不会碰到那里, 也就是翻炒时菜汁沾几下. 比吃俩小龙虾吃进去的金属少多了

网友:
食品级不锈钢螺丝?不锈钢螺丝容易找,食品级不锈钢螺丝-确定能找到......

网友:
想换就换吧!这点事也较真……

网友:
铝表面有一层氧化铝是不溶于酸的

网友:
抛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

网友:
兄弟啊 这么活着不累吗  这都是属于丢西瓜捡芝麻的事啊,多锻炼身体比什么都强,没事想这玩意 死那些脑细胞值吗

楼主:
问题是有时候炖肉、烧稀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