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ECOE Q55W;巨杯E27大灯泡LED,驱动先死?灯珠先亡?

楼主(2021-07-09):
ECOE BP Z4400A-860 竟然找不到同款网店
直径160mm高度240mm算见的最大杯灯泡。。。

大杯透光还可以,用力过猛,干爆了可惜。。。
对比FSL 58W带主动散热,呵呵。

网友:
大功率、闷烧型的,肯定不耐用啊。

网友:
都是干烧啊。

网友:
这是垃圾中的战斗机呀,国家监管部分有很大的问题,像这种垃圾就不能让他们出厂。

网友:
对比下价格

网友:
还是觉得工矿灯好用,散热又好灯又亮,比较耐用

网友:
内部空间真大,改成电池的估计能用很久

网友:
设计良好的话理论寿命应该差不多。实际上我买的阳光照明牌球泡灯,两三个是灯珠金线烧断黑点,换好灯珠还能用。廉价球泡灯驱动故障常见,拆灯板留下做修补件。

网友A:
一味大是没用的,那种散热外露的还稍微好点。所谓的主动散热更是废物,用半年风扇和风道上全都是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味大是没用的,那种散热外露的还稍微好点。所谓的主动散热更是废物,用半年风扇和风道上全都是尘了: ...

歡迎探討 大可以,关键基本后没有导热面到塑包铝外壳上。
另FSL 58W  正常环境24小时点亮,用3、4年没问题。

网友:
最近买了两个便宜货,用钢锯在外壳上开了几道斜槽通风

网友:
拆了好多灯泡,都是热死的,带主动散热也一样,连续点亮时间长就是这样了,以前单位换的led,当时很贵,每天点亮十几小时,坏的很少

网友:
这灯泡确实大,里面看着感觉空荡荡的,如果功率正那么大,用的时候也不知道里面多烫,电容都烫怀孕了

网友:
散热不够吧

网友:
设计寿命1年,即使不挂,光衰也很严重。

网友:
这个、这个、这个好大!!!

驱动竟然这样粘上,也不怕短路,电解也热死了了

网友:
这驱动怎么这么奇怪!元件都是双份的

网友:
这个驱动板子都黄了,可以想象多热

网友B:
我也有个小器鬼的
不过42W
这种灯都是闷烧型的
用了半年灯珠烧坏了四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个小器鬼的
不过42W
这种灯都是闷烧型的

闷烧可以,但导热面小,导热到大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