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知道网上卖的这种塑料焊枪原理,或者拆过的?

楼主(2021-07-09):
谁知道网上卖的这种塑料焊枪原理,或者拆过的?

感觉应该是低压给铁丝通电发热,应该很简单。

网友:
钉子是铁合金的,通电有电阻发热。

网友:
你说对了。。就是这原理

网友:
不是一般的铁丝,主要就在铁丝这里,铁丝你要是买的多了焊枪可以送

网友:
是耐高温的镍合金

楼主:
有买过的拆一下,看自已能做一个不。

网友:
里面就是一个工频变压器,一个开关,一个指示灯。基本没有其他啥原件

网友:
里面应该是个变压器

网友:
可是,这些怪异形状的铁丝,是否好用?
至少来个口字形方便拆焊多脚芯片吧!

网友:
应该类似变压器点焊机那种结构。只是功率要小多了。

网友:
我也有一大堆!

网友:
原理很简单,电流的热效应

网友:
这个是那种专门维修汽车塑料包围的工具吧?

网友:
铁丝镶嵌在塑料里,除非是看不到、不上漆的地方,修车的人用过不会再用,铁丝松动突破腻子漆面、黄锈点等等,用纯塑料修补的还好些。

网友:
用热风枪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