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LA3450调频立体声解码板刚画好

楼主(2021-07-09):
最近翻出旧的三台收音机听电台,总是感觉立体声解码的效果不佳,特别高音明显有噪声,于是画了一块板子,计划接在在索尼SRF-M35  TA8132的复合信号输出上解码试试效果.

板子已画好,还预留有三极管放大复合信号.发现元件采购很麻烦,各种费比元件贵,谁有日本原装456K晶振和音频耦合电容,40MH电感.希望能合理价给1套过来,到时我送成板子,当然不包括LA3450了.计划做10块板子和朋友分摊成本.
最后上板子图.大家不要PT了,明显影响音质的耦合电容肯定是用尼康之类的,影响不大的电阻就用贴片了,电感没地方并联电容了,准备焊在底部.省地方兼省事.

网友A:
用车机的高频头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车机的高频头不行吗?

高频头和解码板是两回事,仅用高频头不行的

对于调频来说 ,高频头仅是差频下来,得到中频信号,还要经过中频放大和  鉴频 输出复合信号之后,才到立体声解码电路

网友:
看到电路图就头晕,对这种会画电路板的大神我只有膜拜了,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楼主:
解码板重要的电容都买上了尼康长寿命电解.还有品牌薄膜电容,发现加上LA3450和各类邮费的总价格已能在淘宝购买一个DIY的收音机了,例如高频头+LA1235+LA3401之类的,成本感人.

   上周四就焊好了板子,但是没立体声.立体声复合信号是从东芝单声道收音机TDA1083输出的.开始用示波器测到是三极管输入放大失真,以为这个原因导致,改了几种参数还是没有.,调LA3450那个微调,没任何变化.昨晚有空继续研究了一下,拆了三极管发射极电容,没明显失真了.还是不行.最后突然想起可能是TDA1083输出有古怪.于是拆开TDA1083底板,发现复合信号输出对地并联了一个贴片电容,可能容量偏大,于是拆下,飞线接上一个1NF的薄膜电容.LA3450立体声立即出来了.调整一下收音机天线位置.声音很有韵味.很好听.解码出来的立体声.因为已是深夜.功放音量开到三分之一,距离高音喇叭30CM.听不到任何底噪,成本感人的感觉一扫而空,随之而来,觉得还是值得的,没亏.

最后补充一句,淘宝上买的40MH电感,买了20个,全部都是在45MH至46MH之间,经检测,要减去62圈,才是最接近40MH的,我也附加上了电桥测出来电感值的图片

网友(2023-10-18):
有没有整套的收音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