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拼夕夕上买的小功率电加热锅,连地线都没接

楼主(2021-07-09):
孩子想买个小电热锅到宿舍里用,偶尔来热热饭菜啥的,宿舍规定功率不能超过600w,拼夕夕上找了款17.5元包邮的,心里想象肯定是那种电热水壶的加热器,收到货后拆开看看!

一、外观   很袖珍,容量是1.8L的,不粘锅的内锅

二、外包装看着挺正规的,有生产标准和强调3C认证,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思,反正我是不信的!

三、拆开底座,果然是个600W小电热水壶!

四、里面有一个180度的温度保险,三角插座地线都没有,这能通过3C认证吗?

五、两档功率,最大档600W,低档串进了一个二极管,功率300W!

六、改造  为了安全起见,把地线接好,后一想插座里面的地线都没接,那插头的地线是不是也是假的,用万用表一量,果然地线是没线芯的,三孔的外观,二孔的心,下一步就是换掉线了,十多块钱的的东西,也就这样了!

网友:
要真是给孩子用,还是买个质量合格的吧,这个就算换线了,谁知道加热盘是不是烧烧就漏了,尤其涂层质量,也是涉及健康的. 正规军都会偷工减料,这种的~~~

网友A:
给孩子用材质安全靠谱吗

网友:
我一看到液体加热器几个字就发怵!
字面上不是食品专用。是否能安全加热食品?

不敢用啊

网友:
看名字液体加热器就知道是在打擦边球。

楼主:
虚心接受各位的意见,这个质量太差了,准备退了,重新买个美的或九阳的,品牌货应该会好点!

网友:
以前也买个这样的后面直接给退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孩子用材质安全靠谱吗

一不小心看成了:孩子是亲生的吗

网友:
我还买过那种汤锅,加热器是外置的直接用卡子卡上去的,传热超级慢,连水都烧不开,水只是打响。

网友:
珍爱生命,远离拼夕夕

网友:
生命比一切来的重要了,远离多多,安全为上了。

网友(2022-01-03):
拼夕夕,命夕夕,换好点的,万一触电了得不偿失。

网友:
这种小电热锅我老婆买过 没拆 内胆是陶瓷的 起初是用来给孩子煮粥的 后来给我爸煮中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