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些路由器有USB支持连接打印机的?

楼主(2021-07-09):
各位大佬,想请教一下,目前市面上有哪几款路由器自身就带有USB接口,可以连接USB接口的打印机的呢?要性价比高一点的。

网友A:
只要是带有USB的,可以刷OPENWRT的都可以。OPENWRT有插件支持USB打印。其他PADAVAN等不清楚是否支持打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带有USB的,可以刷OPENWRT的都可以。OPENWRT有插件支持USB打印。其他PADAVAN等不清楚是否支持打印。 ...

我没有最牛的K2p,所以我想买个红米AC2100的,但是看了下发现它不带USB的。唉!

网友:
买个7621的路由器,刷个老毛子,像什么WR1200JS,E8820S这种运营商定制机就行,不贵

网友:
默认带Usb口的路由器有很多,但默认支持打印机的路由器就很少了,
需要刷第三方固件才行,而且支持的打印机也要看打印型号吧

网友:
AC9官方就支持打印机,但是支持多少打印机就不知道了

网友:
楼上说有USB口还可以刷OPENWRT的路由都行,我手里有两个9331+8+64M的机器,已经刷了OPENWRT,但是没打印机来测试。

网友:
还要看打印机什么型号,例如三星2070华硕AC1200GU就死活不支持,能显示出连接打印机了,但是就在上面添加什么打印机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是带有USB的,可以刷OPENWRT的都可以。OPENWRT有插件支持USB打印。其他PADAVAN等不清楚是否支持打印。 ...

Padavan也是可以的,我在en山发过帖子。

网友B:
我有路由宝,渣米MINI,新3都带USB接口,刷成PADAVAN可以做USB打印服务器,如果不需要无线地话还有小云G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路由宝,渣米MINI,新3都带USB接口,刷成PADAVAN可以做USB打印服务器,如果不需要无线地话还有小云G3... ...

可惜这几个性能都没有K2p,或者红米ac2100好呀。
我需要的是性能好,并且还能用USB连接打印机的无线路由器。
但是K2p和红米ac2100都不带USB口,自己又嫌麻烦懒得改装。
谢谢!

网友C:
如果打印机带有 WIFI 的话,还是通过 WIFI 无线连接吧,路由器上面的 USB 接口不一定支持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打印机带有 WIFI 的话,还是通过 WIFI 无线连接吧,路由器上面的 USB 接口不一定支持打印机。 ...

是啊!我现在也知道了OPENWRT系统并不支持所有的打印机。
我家里有台旧的HP Laserjet P2055d打印机,可惜不带网络功能。
所以我也在想OPENWRT系统支持不支持我这个打印机呢?
如果不支持的话,那我要把这个打印机变成网络打印机,是不是只有买一个单独的网络打印服务器呢?那样想想也是不划算的,毕竟目的只是为了打印的时候可以方便一点,不想开电脑打印而已。

网友:
20块钱买个703n 刷openwrt固件

网友:
优酷 路由最便宜的时候20多,是二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现在也知道了OPENWRT系统并不支持所有的打印机。
我家里有台旧的HP Laserjet P2055d打印机,可惜 ...

那还是把打印机直接连到电脑上吧,搞个网络打印服务器划不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现在也知道了OPENWRT系统并不支持所有的打印机。
我家里有台旧的HP Laserjet P2055d打印机,可惜 ...

百度了下有p2055dn的机器,可以找下拆机图,看看主板的差异,说不定淘个带网口的主板或者板载网卡插上就行了

网友:
openwrt的打印共享插件兼容性最好,一体机也都能用,ac9那个打印贡献不行,惠普的机器几乎都不能用。可以直接买打印机服务器,也就一百来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了下有p2055dn的机器,可以找下拆机图,看看主板的差异,说不定淘个带网口的主板或者板载网卡插上就 ...

是的。这个我知道。但是另外再花这个钱买个打印机主板似乎有点不划算哪。哈哈

网友:
我们公司有台三星打印机 带扫描功能,在网上查了很久,可以网络打印,但扫描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