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优利德UT136+除了快,稳不稳?

楼主(2021-07-09):
有人说UT136+除了快,没别的优点了,不稳,尾数乱跳。我反驳那位是瞎改晶振改出来的问题。我不反对改装,也不反对改晶振,我反对的是瞎改。136+到底稳不稳,自己看吧。

我再发个动如疯兔的吧

同一个电阻,再来个静若处子的,背光也未对其造成丝毫影响

网友A:
你这只手表通了220V市电吗?  转的飞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只手表通了220V市电吗?  转的飞快

我一般给它打鸡血

网友B:
UT136A+的稳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B:
UT136A+的稳不稳???

没见过这型号

网友B:
打错,是UT136B+,每次量都要跳好久才停

网友C:
最多尾数跳一个字,这不能算不稳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多尾数跳一个字,这不能算不稳吧 哈哈

当然不算,我做的这个1kΩ可是很准的,正好落在量化转换的两位之间,后两个是测的同一个电阻,差别是一个是直插,一个是通过测试线,多了测试线的几十毫欧就错开不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错,是UT136B+,每次量都要跳好久才停

我这个就是136b+

网友D:
唉,都被你们说的心动了,看看手上的三块表(61E,33B+,219),忍住,忍住,忍住

网友E:
忍住,便宜也坚决不入手
别说,我还真没测试过这种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都被你们说的心动了,看看手上的三块表(61E,33B+,219),忍住,忍住,忍住 ...

有61e就足够了,据说也很快,分辨率有了,rms也有了,如果对LPF不喜欢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忍住,便宜也坚决不入手
别说,我还真没测试过这种稳定性

这个最简单了,又不要精度,啥电源噪声最低?电池啊,10MΩ输入阻抗,随便啥电池都能测,碳性,碱性,weston,锂离子,铅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错,是UT136B+,每次量都要跳好久才停

136+还没遇见过这种情况,你测的是什么信号? 万用表使用不当可能引起电路震荡,但非常罕见

楼主(2021-08-23):
觉得136b+不稳的,不准的,好像对这个测试都无视了啊。我要不要改个晶振来给4改8的看看差别?

网友F:
136b+其实是我理想的的炮灰表之一,之所以没有入手是因为没有真有效及外形过大了一点,我理想的炮灰表应该类似安捷伦1232,不过价钱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136b+其实是我理想的的炮灰表之一,之所以没有入手是因为没有真有效及外形过大了一点,我理想的炮灰表应该 ...

啥叫炮灰表? 我觉得几十元以下缺乏保护的才叫炮灰! 低端但是做工用料很好的表算不上炮灰吧,正常使用又不容易坏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136b+其实是我理想的的炮灰表之一,之所以没有入手是因为没有真有效及外形过大了一点,我理想的炮灰表应该 ...

136+可以改rms,我写过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