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易美逊32寸曲面屏

楼主(2021-07-09):
今天遇到一个很奇怪现象,32寸显示器不显示有淡淡的蓝光,拆下左屏线,右边显示正常,左边成白色很亮但是左边屏线装上去就不行,只接左边屏线还是不行,显示和刚刚一样满屏淡淡的蓝色

楼主:
查左侧边条有一颗电容短路,但是拆掉故障依旧

楼主:
刚刚将右侧的排线接到左侧,但是还是不行,看样子是边条故障,但是电容挨个测了一遍没有问题

楼主:
看样子还有那个us5505a那颗IC了

楼主:
这颗ic不知道什么作用dc-dc?

网友:
aoc的低端货易美逊,远不如aoc。买了一个易美逊24曲面居然进活虫。。。

网友A:
左侧电容短路?拆掉后量测还短路吗?拍的图片都不是重点的地方。。。怀疑这个芯片有问题可以跟右侧板对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侧电容短路?拆掉后量测还短路吗?拍的图片都不是重点的地方。。。怀疑这个芯片有问题可以跟右侧板对调一 ...

是的,拆掉后那里不短路了,但是故障依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拆掉后那里不短路了,但是故障依旧

左侧画异,除了内屏外,X板,逻辑板,排线都有可能。你一一排除吧!

网友:
短路的拆了补一个试试,有些要补的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

网友:
这是哪个品牌的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