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车上自带的G29 DCAC转化器

楼主(2021-07-09):
朋友的车子拆下来个DCAC转化器,貌似就是个逆变器,问他是否好坏,他说不知道,是天窗漏水换下来的,拆开看看,如果是好的话,可以改一下点烟接口备用
外观,封装在铝合金盒子里面

标识,DCAC转化器

打开盖子,输出端子有5跟线,L和N好理解,应该是交流输出,黑色是地,那两根绿色和红色细线在电路板上标识SW1,应该是开关的意思,这个应该怎么接线。

接口接线,这个是不是输出交流220v啊

这个接口接线是不是电瓶输入及ACC控制

其它

竖起的小板

另一块竖起的小板

电路板反面

版号

这个DCAC应该是输入12v,输出220v吧,功率不知道多大,线也不知道怎么接,有知道这个的吗?谢谢!

后续: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65642

网友A:
一般车上都没有自带的逆变器吧,混动车上带的?

网友B:
三根细线是指示灯而已,板子都标注了,那个sw人家已经短接了……这玩意撑死15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根细线是指示灯而已,板子都标注了,那个sw人家已经短接了……这玩意撑死150W ...

谢谢!那是不是只要BAT+及ACC接上12v,就有220的输出?

网友:
好像是迈腾车上的,功率200W左右

网友C:
这款应该是正弦波的,我有个迈腾的不是同款是方波的,acc和b+连起来就能启动,我那个带插座保护,插座有设备插上才会逆变,不然就是个待机状态,你这要是没其它故障上电应该能逆变,红绿黑三线是指示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款应该是正弦波的,我有个迈腾的不是同款是方波的,acc和b+连起来就能启动,我那个带插座保护,插座有设 ...

上电没有220v输出,不知道是不是带插座保护还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车上都没有自带的逆变器吧,混动车上带的?

有带的,原车的

网友:
豪华车才带220v输出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上电没有220v输出,不知道是不是带插座保护还是坏了

你看看指示灯点亮了吗?接个指示灯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指示灯点亮了吗?接个指示灯看看

不知道这个指示灯是什么规格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是不是只要BAT+及ACC接上12v,就有220的输出?

没错,是的
插座上有指示灯,通电后亮绿灯,工作亮红灯
功率是150W,正弦波

有啥不懂的可以问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错,是的
插座上有指示灯,通电后亮绿灯,工作亮红灯
功率是150W,正弦波

没有插座,看不到灯,接12v电源,输出没有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插座,看不到灯,接12v电源,输出没有电压

输入端细红线接12V,如果接了,输出还量不到电压,那就是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那是不是只要BAT+及ACC接上12v,就有220的输出?

对,最好用蓄电池测试,如果用12v电源一般没法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最好用蓄电池测试,如果用12v电源一般没法启动

有这种情况?那这个12v电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端细红线接12V,如果接了,输出还量不到电压,那就是坏了

既然是换下来的,有可能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这种情况?那这个12v电瓶试试

我玩过大众和福特的,用12V10A开关电源和台式机电脑电源,都没法启动,电源直接保护。但是蓄电池7Ah摩托车电瓶都可以正常启动。好多开关电源不支持大电流启动,直接保护的。如果换工频变压器整流滤波后估计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玩过大众和福特的,用12V10A开关电源和台式机电脑电源,都没法启动,电源直接保护。但是蓄电池7Ah摩托 ...

我这个可以用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