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这是个啥闪存?盗版Kingston拆的,这个是不是黑片

楼主(2021-07-09):
盗版Kingston拆的,这个是不是黑片,盗版的外壳上写的是四个g

网友:
正版的都是黑片 盗版的就更不用说了

网友A:
没事拆下来干什么?不上板子,不知道颗粒型号

网友:
这个还有几个字  不是最黑的

网友B:
看板子,正品也会用这种鬼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拆下来干什么?不上板子,不知道颗粒型号

就是因为原来的主控板坏了,所以我才把它拆下来.我再去找新的主控板.主控是Alcor Micr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板子,正品也会用这种鬼东西

我也不懂为什么,正版东西也会用黑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因为原来的主控板坏了,所以我才把它拆下来.我再去找新的主控板.主控是Alcor Micro的 ...

不应该呀,除非电源接反了,一般不会烧的,你试试空板接电脑上显示什么?芯片精灵看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不懂为什么,正版东西也会用黑片

自封片里的垃圾体质,懒得打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