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一个怀疑是假冒的“必死”蓝牙音箱(beats JX-08)

楼主(2021-07-09):
同事拿来一个必死蓝牙音箱,说蓝牙总是不断地自动断开、重连、断开、重连,我试了一下,音量开很小的时候一切正常,一开大音量就断电重启,重连,怀疑是供电不足,音量小的时候勉强够供应,音量一大电流就供不上了,估计是电池不行了

可插U盘、TF卡、还有收音机功能,拿着还挺重的,一开始没怀疑是假货

这个罩子还挺紧,动用了好几根撬棒

拿掉罩子

再往里拆

接下来拆下粉红色那块盖子就露出主板和电池了,拍了照片不知怎么的丢了,直接发主板的照片,右下角的两个SOP8的IC一看就是功放IC,一个声道一个,下面就是对应的喇叭插口

左边3个“品”字型排列的IC,上面的一个是个8M的存储器,左下的3515H查了一下是上海博通的蓝牙芯片,资料查不到,右下的应该是杰理的主控了,应该也是查不到资料的,也懒得查

看看它的充电电路,5V从MICRO USB进来,经过右边那个M1二极管就直接给电池充电了,这不像是“必死”这种品牌货的风格啊,苹果官网都在卖的BEATS,连个充电芯片都舍不得用?

为了验证是不是电池的问题,从二极管M1后面(等于是电池正极)引出一条线,用可调电源供电,看它还重连不

用可调电源供电果然就没问题了

那就拆它的电池

有块DW01+8205S方案的保护板,这个方案好像截止电压过低、过充电压又过高,不能很好地保护电池,怪不得把电池干坏了

内阻277毫欧,确实不行了

库存没啥好电池,都是拆机的旧电池,随便拿个六十多毫欧的给他装上吧,容量也没标,以前测过好像2000mAh左右

保护板接上

电池虽然有包皮,还是垫张厚纸隔一下安全些

高温胶带缠一下

装回电池试机,开大音量没问题了,一边喇叭却不响了,原来是脱焊了

2个喇叭接口都补焊

左边喇叭的皮边老花开裂了

随便抹点704胶算了

再检查一下这种音箱的通病~~~拨动开关接触不良,一查果然,38欧

嗞WD40后好了

全部装回,试机,动次、打次、动次、打次……

完!!!

总结:音质也不咋的,还不如我的小米方盒子,严重怀疑是假冒BEATS的。

网友:
应该是假冒的吧

网友A:
不用怀疑了,我没见过正品用手机电池保护板的,而且还不是专用的那种,这保护板像是手机电池上拆下来的,保护板两根线中间甚至还有个触点,另外两根线也像是焊在触点上的,没见过正品这么干过

网友B:
beats正品就这样,和假冒伪劣一个声

网友:
100%假货。。做工不好

网友C:
看到TF卡槽基本就知道是山上的了。

网友D:
你们这些大佬从各种地方都能看出来是假的,我这小白就看不出来

网友E:
看板子零件排列还行啊,山上的?

网友:
百分百假的,真的也不咋的但比这货强多了

网友F:
喇叭边 需要加704吗,还这么厚。

网友:
我看就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怀疑了,我没见过正品用手机电池保护板的,而且还不是专用的那种,这保护板像是手机电池上拆下来的,保 ...

就是手机电池拆的保护板,还是以前那种可以换电池的老手机上拆的,我也拆过几条屯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beats正品就这样,和假冒伪劣一个声

不会吧?在我心目中"必死"是个像捷波朗、JBL、BOSE等等的一线大品牌啊!居然这样欺骗消费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TF卡槽基本就知道是山上的了。

确实,感觉带TF卡槽,还带收音机功能的就是个老人机,面向年轻人的蓝牙音箱就一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会吧?在我心目中"必死"是个像捷波朗、JBL、BOSE等等的一线大品牌啊!居然这样欺骗消费者? ...

有个笑话,地摊上买的假beats比真品音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们这些大佬从各种地方都能看出来是假的,我这小白就看不出来

我感觉正品一般用黑板、充电电路不会如此粗暴、电池至少用个品牌货、电池保护电路应该在主板上而不该这么并联一小条保护板、ⅠC应该高度集成化并且是该品牌定制的专用IC,按键板与主板的连接线应该用很薄那种软排线、总开关应该用轻触开关而不是这种拨动开关。暂时只想到这么多,欢迎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板子零件排列还行啊,山上的?

极高度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F:
喇叭边 需要加704吗,还这么厚。

不懂应该用什么胶,软性的胶我就只有704了,要不白乳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笑话,地摊上买的假beats比真品音质好

就像小姐姐们的A货包包比正品质量还好?如果缝线爆了,那就是买到正品了,要是怎么用都不坏,质量贼好,就是买到A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