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新人求教,ps3111东芝ufs开卡提示成功,但依旧不认盘

楼主(2021-07-09):
网上查了一下是东芝ufs的颗粒,使用了毛子的sbfm8x.x全部生成固件版本都提示刷入成功,但是依旧不认盘,然后又用mp tool 2.2.22无论怎么设置都秒红爆错,感觉像是被上锁了一样。

但是论坛看到有人开卡成功过的,楼主说是要pe下运行,但是我换了好几个pe都不成功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8528

楼主:
win7系统下操作也一样,也换了好几个pe操作,这个盘是被锁固件了吗

网友A:
用SBFM91.3这个生成刷入试试WIN7直接刷就是/刷完成功以后要关机断电不能用重启/如果还是运行不起来的话/那就没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BFM91.3这个生成刷入试试WIN7直接刷就是/刷完成功以后要关机断电不能用重启/如果还是运行不起来的话/那 ...

是断电后再重启的,sbfm9x.x直接fail错误,sbfm8x.x提示开卡成功,但就还是不认盘,感觉像是被锁了一样。不过看到有帖子和我一样颗粒和主控开卡成功过的,就只说了要pe下运行才能成功,可我换了好几个pe都不行,也没说是什么pe和固件版本

楼主:
这个固态原本正常使用的,跑圈也通过,但是对方说无法格式化,可我这使用正常。

然后我在想是不是跟ps3109一样,用论坛的2.8固件重新开卡后用几段时间又掉盘,升级到了毛子的2.9固件才稳定。

所以在想固件可能不稳定,就直接升固件,后面就是帖子描述的那样了

网友A:
原来版本是SBFM81.2的啊 那就用81.2刷呗/刷完不启动说明芯片有问题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版本是SBFM81.2的啊 那就用81.2刷呗/刷完不启动说明芯片有问题了吧

到手正常使用的,跑圈也能过,但是卖家说无法格式化,我担心是固件不稳定就重新开卡,结果就悲剧了。sfbm8x.x的全部版本刷了都提示开卡成功,但是依旧不认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版本是SBFM81.2的啊 那就用81.2刷呗/刷完不启动说明芯片有问题了吧

群联+ufs的板子都带一个spi,常规软件都开不了,洗洗睡别挣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联+ufs的板子都带一个spi,常规软件都开不了,洗洗睡别挣扎了

这ufs也太坑了吧,但是我看到有人和我一模一样的板子和颗粒开卡成功了,就是没透露过程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种盘啊/直接生成工具刷好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到手正常使用的,跑圈也能过,但是卖家说无法格式化,我担心是固件不稳定就重新开卡,结果就悲剧了。sfbm ...

你当初应该用带preformat的dlmc来刷一下固件,或许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当初应该用带preformat的dlmc来刷一下固件,或许就好了。

现在后悔没用了,不过板子还是留下等解决方法,第一次捡漏mlc的固态没开心几分钟就gg,我大概是第一个把好的固件搞成坏的固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群联+ufs的板子都带一个spi,常规软件都开不了,洗洗睡别挣扎了

对了大佬,这颗粒能不能搬到3350上面,两颗128g的mlc还挺不错的,固件没刷坏之前读300写200,跑圈完全不跳速

网友(2022-01-13):
引用 楼主:
对了大佬,这颗粒能不能搬到3350上面,两颗128g的mlc还挺不错的,固件没刷坏之前读300写200,跑圈完全不 ...

不行,没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