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B16A开卡问题Check ISP mode fail,求助各位老师

楼主(2021-07-09):
开卡到最后一步出错...在整个开卡过程中,如果把忽略TranADJ关掉的话,就报ADJ出错...所有的B16的版本的开卡工具都试过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在没开卡之前这个固态是好用的,只是HD TUNE键康表里报05警告.....各位老师有没有遇到过此问题的.请指点一下

网友A:
用这个版本试试 SM2258XT_B16A_PKGQ0816B_MPQ0816A_FWQ0816C0_RDTQ0808A0_DLLQ0815A_DBQ08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版本试试 SM2258XT_B16A_PKGQ0816B_MPQ0816A_FWQ0816C0_RDTQ0808A0_DLLQ0815A_DBQ0816

都试过了.应该不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
最后一次,吹主控

网友:
能不能把flash频率降低到50

网友(2023-05-12):
容量改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