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电磁门锁 另类操作

楼主(2021-07-09):
老楼 线路接触不良,装个1路常开 手机控制板,
能实现吧?

网友A:
既然是线路不好就改好线路啊!你这个锁就一供电,装成WiFi也是要依赖这供电线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线路不好就改好线路啊!你这个锁就一供电,装成WiFi也是要依赖这供电线路的啊! ...

能开就好,独立线路这样不能开锁?

网友B:
这套电路挺夏杂的,信号指令电路,执行电路锁内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套电路挺夏杂的,信号指令电路,执行电路锁内装不下。

线路外接

网友:
那个12v即使正常的话也要楼上摘下话机按一下键才有12v去触发电磁开关开门,
即使你从电池端接条12v进去,wifi开关放在铁锁里面,wifi信号也会被屏蔽衰减很多,造成接收不好.
所以你只能是买个12v带塑料壳wifi开关,放在那个放电池的控制板铁壳上,接线进控制板.
另外一种就是话机那个按键还能正常开门锁的话,就是把wifi开关改在话机里面,
坛里以前有帖子改免摘机开锁的

网友:
想法不错,操作起来的步骤有点繁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是线路不好就改好线路啊!你这个锁就一供电,装成WiFi也是要依赖这供电线路的啊! ...

线路外接在外面,供电都有

网友:
装个拉线接家里,一拉门就开了,免电源免驱动。

网友:
wifi插座加个12v电源不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