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调压一 TP4056充18650

楼主(2021-07-09):
用开关电源12V 驱动→ 3A可调降压模块LM2596→调5V供TP4056模块,充18650
这样行吗?

网友:
 难道你没有5V的电源?

网友:
可以的。功耗不大,发热也不需要担心

网友:
这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
跑3a要加散热加风扇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损耗比较大,直接买带恒流的2596不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损耗比较大,直接买带恒流的2596不香么?

开关电源12V → 可调降压模块LM2596→调4.2v直接充电,是吗?

我这个没有能调电流的,3A会不会电流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电源12V → 可调降压模块LM2596→调4.2v直接充电,是吗?

我这个没有能调电流的,3A会不会电流太大 ...

没有恒流功能可以串一只电阻充电,没有恒流又没有电阻就按照原来的想法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