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微软无线鼠标 Microsoft Art Mouse

楼主(2021-07-09):
用了好多年,表面的橡胶黏手,不能用了,拆开看看。

楼主:
收获十几个螺丝

网友:
好像那是一种亚光漆,搽掉就好了。不过搽掉很困难,似乎洗涤剂比较好用,也有人说风油精好用。

网友:
用酒精擦那层粘的,看看能不能擦掉

网友:
我也有一个
滚轮不好使了

网友A:
用威猛先生可以完全擦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威猛先生可以完全擦掉

。。。拆烂了

网友:
找片牛皮粘上去,手感一流

网友:
想不明白为什么要用那种胶,现在有那种亚光磨砂塑料面的,不会起胶的

网友:
微软的做工不比罗技差

网友:
把壳放在洗衣粉水里泡一段时间,然后用刷子一刷就掉了.我就这么干过.

网友:
有个同款,接收器挂了。不知道接收器是个啥型号的

网友:
风油精 我擦过类似的,有用

网友:
所谓的类肤材质,时间长了就跟鼻涕似的粘手。这个可以擦掉的,威猛先生干这事很在行

网友B(2022-03-03):
微软鼠标怎么对码啊  我的接收器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微软鼠标怎么对码啊  我的接收器折了

微软鼠标是不让你对码,坏了买新的。
我有一个微软鼠标,接收器与鼠标对不上,找了好久没做成。若你有办法,麻烦告诉小弟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