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步步高家教机,开机困难症

楼主(2021-07-09):
H9.患开机困难症。能开机,但是很难开机。以前放一天就可以开机,现在放一天也不一定能开机,感觉电池电量掉到一半的时候能开机的几率比较高。开机就能一直用只要不关闭屏幕。插着充电器,关闭屏幕也没事。只要一关机就很难开机。小孩学习用不知道能不能容易的修好?谢谢!

网友:
看样子像某个BGA虚焊,最好看电流情况来判断

网友:
我的也是,如果没电自动关机充电都没反应,放一二天又自动好了

网友:
这问题不好弄,把CPU旁边那个晶振换了试一试?  离CPU很近,有风险,不建议动,也可能不是这个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