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电的光猫WEP3200C怎么进入设置页面?

楼主(2021-07-09):
盒子上写的是192.168.1.1,与路由器的地址也不冲突呀!怎么就进不去呢?

网友A:
你是直接用光猫链接的电脑吗?还是经过了路由器链接的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直接用光猫链接的电脑吗?还是经过了路由器链接的电脑

我也试过!这样连接也不行!

网友B:
你要打开网络中心查看网络详细信息里面的ip

网友C:
直连,如果自动获取了IP地址,看网关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连,如果自动获取了IP地址,看网关IP地址

这个IP不是盒子上的默认的那个吗?我用网线直接连接也是进不去,盒子上写的是192.168.1.1,好像是拒绝访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打开网络中心查看网络详细信息里面的ip

你说的是电脑上?我的平时是由路由器无线桥接的,两个路由器前面才是光猫,不过直接连接到光猫也是这样,直接连接的时候还没有看过IP,就是进过,但是进不去,好像是拒绝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