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01改RMS

楼主(2021-07-09):
前几天看到一位朋友谈到总是实在躲不过了才开始赶工,对照后对自己深以为耻。F101回来半年了,芯片买了1年了,但还拖拖拉拉没改RMS。唉,最后一块了,就抓紧时间改了吧。下午没啥事儿,先焊AC-RMS的小板。
电路就是以前贴出来的LT1966

焊好的转接板,平时都是有专人焊接的,但自己玩的不好意思麻烦人家,我手上功夫不行,凑合看吧。

焊完需要验证下功能,136+是4000字,用信号发生器调个有效值0.35V 50Hz的信号。
万用表ACmV量是343mV

再用DCmV量下输出343.5mV,误差0.15%,测试正常,等待安装。

今天继续安装
装入f101

组装后显示偏大约10%,系缓冲级原增益为匹配平均值响应设置,无需调整电路,只要重新校准一下即可。按校准手册要求,校准源设置为Sin 50Hz 4.500v,校准,并与136+比较一下

换用信号源设置一个方波,再次测试比较,结果一致

220v测试,差异约0.15%,与昨天测试转换板时相一致

再贴一下测量速度,大约1s

最后贴个RMS标,区别一下

网友A:
没有看到Fluke1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Fluke101

昨天还没到往101里装

网友B:
101可惜没有电流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1可惜没有电流档,

功能取舍,好处是小啊,出差利器,同事们人见人爱,自从买了就没在我手里呆多久,往往都是在ems前后出差的做了交接。去年买设备,大家都建议多买点101,尽管领导嫌档次太低,但还是买了一批,人手一只,我的101方能回归正主……
说是出差用的表,但一转眼都tmd带回家自己用去了……

网友C:
好好一块表,搞成这样了!福禄克通常不能改的,改了就没灵魂了! 国产随便改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好一块表,搞成这样了!福禄克通常不能改的,改了就没灵魂了! 国产随便改 哈哈 ...

要不我看看能不能打个板?做成类似floating那种,焊盘对准焊上去?能稍微好看点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不我看看能不能打个板?做成类似floating那种,焊盘对准焊上去?能稍微好看点儿 ...

做成套件出售

网友D:
引用 楼主:
要不我看看能不能打个板?做成类似floating那种,焊盘对准焊上去?能稍微好看点儿 ...

建议弄成PCB板吧,让动力能力强的人自己搞,搭棚实在是有些难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弄成PCB板吧,让动力能力强的人自己搞,搭棚实在是有些难看

我表少,就一两块表要改,不值得折腾,就是看136好用想起这档事儿了,原来101用了这么多年也没想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表少,就一两块表要改,不值得折腾,就是看136好用想起这档事儿了,原来101用了这么多年也没想改 ...

UT的表也得看年代,老款一般用料十足,新款那真叫差强人意。

就拿61E+来说,最近出厂的电阻、电容估计降低了一个等级都不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UT的表也得看年代,老款一般用料十足,新款那真叫差强人意。

就拿61E+来说,最近出厂的电阻、电容估计降 ...

我反而是觉得近二三年优利德的表开始有点像样了

网友E(2021-08-12):
请教这个LTC1966的电路能实际使用吗?对电容有什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这个LTC1966的电路能实际使用吗?对电容有什么要求?

当然能用啦,datasheet上的图怎么可能不能用,你有见哪个厂家手册的电路图不能用过?我就是用的这个。输出电容最好mkp,用np0/c0g也行,至少也要mkt或x7r,其它要求不高

网友F:
老兄,你有手持示波器推荐吗?15000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兄,你有手持示波器推荐吗?15000以下,

先要看你要量什么?需要的带宽?通道数量,和电压范围? 这个预算是否包括探头?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要看你要量什么?需要的带宽?通道数量,和电压范围? 这个预算是否包括探头? ...

200M带宽,1G采样,我看上了3个SHS806,DSO1202B(200MHz),TO1152,TAO3102 双通道 100M,SHS815(带宽150M 1G采样率)。还有这两个也考虑了,2D72(双通道+万用表+信号源),HDS272S。
只是现场故障检查及调试用,TO1152这个我较喜欢些,但是没有万用表功能,触摸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F:
200M带宽,1G采样,我看上了3个SHS806,DSO1202B(200MHz),TO1152,TAO3102 双通道 100M,SHS815(带宽150 ...

这个预算sto2302或2202都够。万用表没必要和示波器整合。也不建议全触摸屏,旋钮的好处用久了才知道方便。
既然有预算就2302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预算sto2302或2202都够。万用表没必要和示波器整合。也不建议全触摸屏,旋钮的好处用久了才知道方便 ...

昨天我去查了一下资料,找到几个拆机的,竟然里面有风扇,再等等,看看优利德有没有更新耐操的,现场讲究耐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