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做了个简易小台钳,以后焊小东西方便点

楼主(2021-07-09):
利用空闲时间做了个简易小台台钳,焊小线路板方便多了,以前都是找东西压住再焊。

网友A:
我几块钱买一个铝合金的,还带桌面固定的G型卡··

网友:
钳工手艺还行,自己用方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几块钱买一个铝合金的,还带桌面固定的G型卡··

像你买的这种我有一个大点的,铸铁的,放置不方便

网友:
不错,但是这种丝杆是真难用,得用大螺距丝杠

网友B:
如此丝杆开合一次可能需要5分钟,肯定手会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此丝杆开合一次可能需要5分钟,肯定手会酸!

改电动,就好对啦

网友:
应该做一个可以快速定位的,这种拧起来没完没了

网友:
螺杆换粗,螺距增大,操作性会更好

网友:
手轮应该换成六角螺栓,直接用电动螺丝刀拧

网友C(2021-10-08):
底下也是铁的?做这个有点费劲啊

网友:
就是材料不好找,

网友:
我做了个那种像八爪鱼的夹子,挺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底下也是铁的?做这个有点费劲啊

你好,铁的。刚好上班打工的地方有材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几块钱买一个铝合金的,还带桌面固定的G型卡··

那是玩具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