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关于牧田DF012和GO2的问题

楼主(2021-07-09):
最近种草了牧田012,手头有个GO2,想问各位大佬几个问题。
第一 012的一档和GO2一档哪个扭力更小?对大扭力要求不高,GO2的5档基本很少用到。
第二 看评测012无刹车,会不会容易打花螺丝或螺丝孔?
第三 目前某鱼全新012DZ,配好电池原装充电器,两电一充,500+,靠谱吗?
另外,有个南威的21V无刷钻,也是用来拆装螺丝,觉得一档扭力太大,经常打坏螺丝孔,东成 大有 博世之类的12V钻一档扭力会不会相对小一些?
萌新问题较多,还望大佬们抽空回答,谢谢!

网友A:
据说得伟DCF680 一档扭力更小,牧田012有自停,不会拧花螺丝

网友B:
1,go2扭力小
2,有扭力自停,打花螺丝应该不会。
3,价格不清楚。
12v的扭力肯定比3.6  7.2的大

网友C:
没必要换  不如改造下go2  修手机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得伟DCF680 一档扭力更小,牧田012有自停,不会拧花螺丝

担心680的续航,还有陀螺仪的稳定性,所以基本不考虑68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go2扭力小
2,有扭力自停,打花螺丝应该不会。
3,价格不清楚。

这么说还是GO2更适合我用了,续航大不了再买一个GO2换着用,也比牧田省钱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换  不如改造下go2  修手机都可以

然后高档也没法用了,打滑扭力降低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换  不如改造下go2  修手机都可以

GO2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不能换电池

网友E:
GO2一档0.2牛米,是软扭,一档自停不生效,硬扭矩会更大一点,具体多少没测过。
牧田DF012一档0.3牛米,自停都有用,所以软扭硬扭都一致。
机螺丝牧田DF012软硬扭矩一致按常理来说更合适,但软硬扭矩不一致实际拧螺丝还是会落在一个软扭与硬扭之间的扭矩值,所以就看愿不愿意花钱了,省钱就再买一把GO2,想换个玩玩就DF012

网友:
这两个都有 一档go2力气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GO2唯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不能换电池

不满的:扭力自停、批头锁、转速、照明灯、正反快速切换、

楼主:
引用 网友E:
GO2一档0.2牛米,是软扭,一档自停不生效,硬扭矩会更大一点,具体多少没测过。
牧田DF012一档0.3牛米,自 ...

确实想玩玩,又有点心疼钱

网友F:
引用 楼主:
确实想玩玩,又有点心疼钱

我来正确解答一下吧:
一、牧田012没有电子刹车、没有机械止停,只是通过憋死产生的反馈电流至电路保护,转速过盈后直接弹起----主轴打滑带动前夹头一起转动
二、 博世GO2最大的毛病就是电池,输出功率不足,致使最低档堵转时电流反馈器不起作用,更换成SONY VTC5A后,立即改善。

--------------012、GO2相比较,个人比较青睐后者,首先是价格便宜,其次可玩性高。
牧田012最大的问题在于电机碳刷磨损很快,更换麻烦;其次控制电路,内部采用类似电位器来控制电压达到控制转速,但经常因滑片磨损或失效造成控制失控,不得不花35元更换一次。
博世GO2后期品控不行,经常莫名的亏电、无法启动,内部三极管对管被击穿。

--------------正确选择有三:低档选择日立DB3DL2约260元,直棍折叠电动螺丝刀鼻祖,结构清晰,用不坏;中档选择得伟DCF680G2约550元,除了电池奇葩没其他毛病,正反转多练习就成;高档选择松下EZ7410约800元,绝对精品,没有之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来正确解答一下吧:
一、牧田012没有电子刹车、没有机械止停,只是通过憋死产生的反馈电流至电路保护, ...

感谢大佬指点,没怎么接触过锂电工具,前边说的似懂非懂,看了下日立的全套下来也要五六百,价格和得伟的差不多,7410的话口碑确实不错,就是觉得花大几百买个二手洋货不值。我再去研究研究得伟680去,再次感谢大佬指点!

网友(2021-08-09):
引用 网友D:
然后高档也没法用了,打滑扭力降低太多

高档不受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担心680的续航,还有陀螺仪的稳定性,所以基本不考虑680了

几个型号电批找找拆机图片会发现得伟680的内部做工用料最实在定位专业级,电路板做了一定防水,科技含量高,不易被仿照,即使仿照出成本会很高很高,如果不是极限点子背可以玩玩,任何玩具都有一定坏的机率,但并不是厂家偷工减料造成的,相反得伟的工具拆机会发现用料都很足,齿轮箱更是耐磨,曾经好几次接反正负极冒烟好几秒都没烧过电路板,威克士接反立马爆管连反应的机会都不给,这样的错误我竟然犯过好多次

网友:
关键是拧哪里的多大的螺丝,不可能大小通吃的,家用还是12V电钻最好!

网友:
我觉得GO2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