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自制多功能usb延长线,解决无线信号干扰&华擎a300主板高频啸叫

楼主(2021-07-10):
增加无线鼠标接收器与蓝牙键盘接收器_wifi天线的距离,降低互相干扰
并联68欧电阻,使主板一直有一个0.35w?的负载,降低a300睡眠状态的主板高频啸叫
只占用一个usb口
就是这么一个离谱的玩意儿。太热了,冬天用比较合适。

有没有适合夏天用的方案?5v0.35w的led?5v0.5w的led?淘宝找到的都是12vled
  而且希望是一个射灯,可以把光线射出窗外,而不是增加室内光污染

网友A:
冬天接电阻,夏天接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冬天接电阻,夏天接风扇

风扇太吵了
5v0.1a的超静音风扇?

楼主:
根据能量守恒定律,最后还是会转换成热量
最后还是把它压在地上,上面盖餐巾纸,
用地球散热了

网友B:
直接改外接电源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改外接电源不就行了

是外接电源
主板在响

网友:
啥电阻这么大个

楼主:
淘宝买的,写着金属模电阻,68欧3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