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Bussmann的6x25 1A陶瓷保险管,不知道真假

楼主(2021-07-10):
这保险管说起来话长,好多年前买了UT61E,万用表到手的时候测试的有点匆忙(有点赶时间),然后不小心把电流档测了电压,结果你懂的

然后就把原厂1A的保险管换成了这个Bussmann的陶瓷保险,前两天把UT61E拿出来测个电流,结果mA档咋弄也没有读数,一测这个保险管,居然开路……不知道啥时候又烧了

好在1A陶瓷保险管还有库存,这个就拿来拆开看看吧

规格是6x25mm的1A

话说这上面的字印刷的也不怎么精细,倒底是真货还是假货?

一开始尝试用两把钳子夹住两头,结果金属帽还是拧不下来,那就直接暴力夹断吧

保险丝已经烧断了,断点那里还有点发黑了

另一截保险丝,头部还有点烧成球状的意思,这陶瓷管子的壁厚还挺厚,钳子得使挺大的劲夹才能夹碎

两端的金属帽是铜的,钳子夹过的地方露出的是铜色,强磁也不吸。好吧,哪位大婶能告诉我这玩意倒底是真货还是假货?

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下期再见!

EOF

网友A:
专门不睡觉来告诉你可能是真货,你是不是应该打赏点M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专门不睡觉来告诉你可能是真货,你是不是应该打赏点M呢,,,

m好说,好说

你这是半夜起来尿尿吧

网友:
清晨6点 ,看到了3小时前的帖子

网友B:
半夜发帖,逍遥自在与世无争

网友:
半夜下蛋的,
都是战斗鸡!

网友C:
就这?就这?就这?

网友D:
没有石英砂会不会是假的

网友E:
应该正货,假的会给你那么厚的陶瓷吗,直接给你玻璃不就行啦

网友:
半夜起来撒尿也支持老哥了。

网友:
那之前我有个陶瓷管,掉地上摔两截了,那才叫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清晨6点 ,看到了了小时前的帖子

有错别字,午饭扣两个鸡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夜发帖,逍遥自在与世无争

也就晚上有点时间,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就这?就这?

帮我焊上吧,听说老刀会焊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石英砂会不会是假的

不知道啊,以前也没拆过Bussmann的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正货,假的会给你那么厚的陶瓷吗,直接给你玻璃不就行啦

不知道啊,以前也没见过拆真的Bussmann的保险管是个啥样子

网友G:
我说是真货楼主心理会舒服一点吗?

网友H:
你这烧保险还好了,我的杂牌表,档位在电流档,测试时并联电压,直接烧设备板卡,一股清烟,话说芯片烧了味道真是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说是真货楼主心理会舒服一点吗?

无所谓舒服不舒服,咱实事求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烧保险还好了,我的杂牌表,档位在电流档,测试时并联电压,直接烧设备板卡,一股清烟,话说芯片烧了味 ...

杂牌表的保护普遍做的不好,所以不能出问题,一但出问题,就直接嗝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