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帮忙做一个模块,12v输入可调电流电压到50v的,电流可以到20a的

楼主(2021-07-10):
12v输入可调电流电压到50v的,电流可以到20a的

网友:
这么大功率准备捣鼓啥玩意设备。

网友:
100a的电流不像是小模块能搞定的

网友:
1000W升压,这成本你考虑过没有?

网友:
输入端要100a电流

网友:
先不算效率,你先看看12V端的电流,合适吗?

网友:
网上有卖的, 两三百块钱一个吧, 但是不是小模块.

网友:
升压电流这么大,不是个小工程

网友:
这个工程有点大

网友:
买过这种的,去他家看看吧 自己设计成本翻几倍估计都下不来

网友:
估计要6---800元

网友:
估计不是个小工程

网友:
输入端电流最少也要100a。。。牛逼了

网友:
这么大的电流,那儿用?

网友:
KA3525加324就可以做到   逆变升压   电流也可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