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夏普52寸电视出现绿色竖线,进口屏也靠不住啊~~一会拆他

楼主(2021-07-10):
还tm的进口屏幕,这么垃圾啊~~~~
2014年买了两台52寸的
请教各位大神,
这个是排线的问题还是逻辑板出问题了还是那的问题?

网友:
cof软排线吧

楼主:
2013买的,很少看~~~谢谢老哥

网友:
感觉也许是时间久了??

网友A:
内屏问题,没事,轻微的话过一段时间自己会消失。

网友:
对付看着,或者报废两种选着

网友:
看了几年电视一般在中间区域出现竖线的多,有的是开机就有,一会主板发热后又自动消失。

网友:
公司的拼接大屏中间一块屏幕上开机有四根线,开一会屏幕热起来后大概率就会消失!关机冷却后又会出现。

网友:
不愧为一线品牌

网友:
用了7年了不错了,电视就是比冰箱空调容易坏。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这种排线问题嫌疑很大,不信照相问压排的,去压排线试一下吧

网友:
哈哈哈哈 ,电视机听了都会颤抖。

网友:
热压一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这种排线问题嫌疑很大,不像照相问压排的,去压排线试一下吧 ...

排线能换不?淘宝买一根

楼主:
这玩意不是卡扣的啊,直接更换 或者擦拭?

网友:
引用 楼主:
排线能换不?淘宝买一根

个人一定是不能的,需要有专业的机器压在液晶上面的

网友C:
我的熊猫液晶电视也这样,再用久点就有15厘米竖条了,这个肯定是COF问题了,也是号称收购夏普的低世代生产线,听说夏普日本龟山工厂生产的质量好些,液晶面板还是棒子货靠谱点(买的LG的显示器,十几年了还是好的,就是背光不行了),日货慢慢漠落了,台湾的质量感觉也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屏问题,没事,轻微的话过一段时间自己会消失。

借您吉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熊猫液晶电视也这样,再用久点就有15厘米竖条了,这个肯定是COF问题了,也是号称收购夏普的低世代生产 ...

买的时间长了,但是用的频率很低,一般都是屏幕端的问题白?我还因为是主板端的,打算擦擦看看

网友:
都2021年了,还不明白?
这是屏本身的问题,基本上没有恢复的可能性。
这也算通病了,不管是什么产地,都有类似的问题。